布板怎样留点余地

楼主(2008-07-26):
经常看到有很多产品的PCB板上有很多封装上没焊元器件,最近自己也碰到了一个类似问题,我要用到GPS模块,有两种类型可选,引脚分布都一样,只是供电电压一个是3.3,另一个是5.0;没不确定用哪种,所以想在布板时留点余地,在电源口用0欧姆电阻做切换,到时候想用哪个都可以,我用430单片机控制,晶振8M,GPS模块对电源纹波要求100mv一下;不知道我想的方法可不可行,或是该注意什么?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没?

网友A:
大锅饭后

大锅饭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