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系列中的149和247用什么来驱动lcd?

楼主(2008-07-26):
我做的一个项目中要用MSP430F149和MSP430247单片机来驱动液晶显示器,LCD的型号是RT12864CT,请教一下该用什么驱动芯片?

网友A:
真情人是吗?

真情人是吗?

网友B:
买带控制器的LCD就可以了呀!

控制器常用接口有BUS、SPI。。
430没有外扩BUS,只能用模拟,相比较用SPI的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