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指令大比拼

楼主(2008-07-26):
各种单片机的爱好者都说自己支持的单片机指令系统好,那就量化比较分别都是几个指令周期,占几个字节ROM的空间?

1.
unsigned char A,B
A = B;

2.
unsigned char A,B,C
C = A+B;

3.
unsigned char A,B,C
A[B] = C

4.
unsigned char A[10];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10;i++)
{
A = 1;
}

5.
unsigned char A,B;

if(A > 10)
B = 0;
else
B = 1;

6.
unsigned char A,B

switch(A)
{
case 0:
B = 10;
break;

case 1:
B = 20
break;

default:
B = 30;
break;
}

楼主:
针对pic

1.A=B;

movf _B,w
movwf _A

总共: 2指令字,2指令周期

2. C = A+B;

movf    _A,w
addwf    _B,w
movwf    _C

总共: 3指令字,3指令周期

3. A[B] = C;

movf    _B,w
addlw    _A
movwf    4
bcf    3,7
movf    _C,w
movwf    0
总共: 6指令字,6指令周期

4.
for(i = 0; i < 10;i++)
{
A = 1;
}

    clrf    _i
    goto    $2

$1    movf    _i,w
    addlw    _A
    movwf    4
    bcf    3,7
    clrf    0
    incf    0
    incf    _i

$2    movlw    10
    subwf    _i,w
    btfsc    3,0
        return
    goto    $1

运行时间123个指令周期,17个指令字

5.

if(A > 10)
B = 0;
else
B = 1;

         movlw     11
         subwf     _A,w
    clrf    _B
    btfss    3,0
    incf    _B

总共: 5指令字,5指令周期

6.
unsigned char A,B

switch(A)
{
case 0:
B = 10;
break;

case 1:
B = 20
break;

default:
B = 30;
break;
}

    goto    l3
l4
    movlw    10
    movwf    _B
    return

l5
    movlw    20
    movwf    _B
    return

    movlw    30
    movwf    _B
    return

l3
    bcf    3,5
    bcf    3,6    ;carry unused
    movf    _A,w
    xorlw    0
    btfsc    3,2
    goto    l4
    xorlw    1
    btfsc    3,2
    goto    l5
    goto    l6

27指令字,运行9个指令周期

网友A:
学习了!

if(A > 10)
B = 0;
else
B = 1;

         movlw     11
         subwf     _A,w
    clrf    _B
    btfss    3,0
    incf    _B

总共: 5字节,5指令周期

楼主:
熟悉51,avr,430的指令的爱好者都说说啊

熟悉51,avr,430的指令的爱好者都说说啊.

比较是一种好的学习方法.

楼主:
4楼说得对

4楼说得对,

是指令字,针对pic16是14 bit,pic18 是16 bit,pic24是24bit

网友B:
用51实现可以更好

用51可以做得更好

1.A1=B1;

    mov    A1,B1
总共: 3字节(=PIC 2指令字),2指令周期
A1、B1可以为RAM地址0~255,如果用PIC,RAM〉32时,2指令字根本做不到。

2. C1 = A1+B1;

    mov    A,A1
    add     A,B1
    mov     C1,A
总共: 3字节(A1,B1,C1使用寄存器),3指令周期。

3. A[B] = C;

movf    _B,w
addlw    _A
movwf    4
bcf    3,7
movf    _C,w
movwf    0
总共: 6指令字,6指令周期
(这个是什么意思,没看懂)

4.
for(i = 0; i < 10;i++)
{
A = 1;
}
    mov    R0,#9
    mov    A,#1
LOOP:
    mov    @R0,A
    djnz    R0,LOOP
    mov    @R0,A
    ret
运行时间30个指令周期(<PIC的123个指令周期),8个指令节(<PIC的17指令字)

5.

if(A1 > 10)
B1 = 0;
else
B1 = 1;
    mov    B1,#1
    cjne    A1,#10,CHECK
    ret
CHECK:
    jc    RETURN
    dec    B1
RETURN:
    ret
总共: 8指令字令节(<PIC的5指令字),3指令周期(if A<10),6指令周期(if A1>10),
(使用寄存器寻址)

6.
unsigned char A1,B1

switch(A1)
{
case 0:
B1 = 10;
break;

case 1:
B1 = 20
break;

default:
B1 = 30;
break;
}
    mov    A,A1
    jnz    OTHER_CASE
    mov    B1,#10
    ret
OTHER_CASE:
    djnz    A1,DEFAULT
    mov    B1,#20
    ret
DEFAULT:
    mov    B1,#30
    ret
14指令字节(<PIC的27指令字),运行8个指令周期(<PIC的9个指令周期)
(使用寄存器寻址)

网友C:
这样很难比较出来

比较几条指令说明不了问题,最好做个简单的实例(例如模拟IIC),这样比较有说服力。

网友D:
单片机的MIPS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指标

的确不能用实现某一特定功能的小代码来作比较.

楼主:
这些都是常用的几种程序结构

这些都是常用的几种程序结构和基本输入输出方法.

看单片机程序效率无非看:

1.输入输出指令效率

2.运算效率

3.判断效率

4.循环效率

5.指针操作效率

楼主:
不大可信

4.
for(i = 0; i < 10;i++)
{
A = 1;
}
    mov    R0,#9
    mov    A,#1
LOOP:
    mov    @R0,A
    djnz    R0,LOOP
    mov    @R0,A
    ret
运行时间30个指令周期(<PIC的123个指令周期),8个指令节(<PIC的17指令字)

不大可信

网友B:
不信你就贴到Keil里运行一下

楼主:
要是如,pic的间接寻址方式效率是很低

要是如,pic的间接寻址方式效率是很低

楼主:
30个指令周期不可能

4.
for(i = 0; i < 10;i++)
{
A = 1;
}
    mov    R0,#9
    mov    A,#1
LOOP:
    mov    @R0,A
    djnz    R0,LOOP
    mov    @R0,A
    ret
运行时间30个指令周期(<PIC的123个指令周期),8个指令节(<PIC的17指令字)

30个指令周期不可能,djnz不可能是单周期.

楼主:
lyjian比较的不公平

pic是针对器件支持的所有RAM空间,

你给出的51指令周期如果是外部ram,

指令周期和长度都要加倍.

网友B:
普通PIC可以使用外部RAM吗

凭什么我就得拿访问外部RAM的指令来和PIC访问内部RAM的指令来比
你所说的“pic是针对器件支持的所有RAM空间”也就32个字节吧
普通的PIC就支持32字节(好点的PIC支持大一点)的RAM,大了还得分页
不用说外部RAM,就是内部RAM,PIC访问起来还得忙着换页
51至少内部256字节的RAM都不用分页
PIC行吗

楼主根本就不了解51
51有一个特性就是:间接访问内部或外部RAM,都是两个指令周期都和一个字节的指令长度
(并没有楼主所说的都要加倍,请楼主不要用PIC的思路来想51)

网友B: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17楼: 30个指令周期不可能

4.
for(i = 0; i < 10;i++)
{
A = 1;
}
    mov    R0,#9
    mov    A,#1
LOOP:
    mov    @R0,A
    djnz    R0,LOOP
    mov    @R0,A
    ret
运行时间30个指令周期(<PIC的123个指令周期),8个指令节(<PIC的17指令字)

30个指令周期不可能,djnz不可能是单周期.
*********************************************
djnz确实不是单周期,可惜它是双周期的,要不然只需21个指令周期就可以了。

楼主:
看来pic16的跳转和间接寻址操作效率确实比较低

看来pic16的跳转和间接寻址操作效率确实比较低.

真没想到,我出了一段最能体现pic劣势的代码.

关于RAM,

pic16一页128字节.

换页的情况是有的.

但是在对集中与一页的RAM空间的操作上,pic16还是高效率的吧?

关于51的RAM间接地址操作,虽然简直操作本身是一个字节,

但是地址总要导入寄存器,才能谈的上寻址,

还是要占用一个字节的.

网友E:
说到指令pic是最差的,基本上谁都比它好

就更别说间址、中断了

网友B:
楼主又错了

关于51的RAM间接地址操作,虽然简直操作本身是一个字节,

但是地址总要导入寄存器,才能谈的上寻址,

还是要占用一个字节的.
*********************************************
难道PIC的地址不需要导入寄存器?
PIC不需要占用字节?
PIC用W寄存器作中介,51用A寄存器作中介,这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即使集中在一页中,PIC也不比51高效

22楼: 看来pic16的跳转和间接寻址操作效率确实比较低

看来pic16的跳转和间接寻址操作效率确实比较低.

真没想到,我出了一段最能体现pic劣势的代码.

关于RAM,

pic16一页128字节.

换页的情况是有的.

但是在对集中与一页的RAM空间的操作上,pic16还是高效率的吧?

关于51的RAM间接地址操作,虽然简直操作本身是一个字节,

但是地址总要导入寄存器,才能谈的上寻址,

还是要占用一个字节的.
************************************************
51可以直接RAM to RAM,PIC行吗?
还有PIC16虽然一页可以寻址128字节,但实际每页只有80字节才是可以使用的RAM(Bank0多一点为96B),每页的顶部是都影射到Bank0,不小心就数据冲突了。

楼主:
广义上说pic当然可以RAM to RAM

楼主:
广义上说pic当然可以RAM to RAM

MOVFF,

只不过pic18而已.

51的RAM to RAM,双字节,2指令周期.
没有什么优势.

楼主:
关于51操作外部ram的间址操作

关于51操作外部ram的间址操作,

算上对间址寄存器的操作

本质上来讲仍然是2字节,2周期.

楼主:
看来pic的指令效率确实要低一些

看来pic的指令效率确实要低一些,

不过这也是正常的,

精简指令指令数目少,要是比复杂指令效率高,反而倒是不正常了.

不过51仍然是明日黄花,没有太多的价值.

网友B:
楼主尽在说胡话

建议你在做对比前把做对比的双方做足够了解后再说话好不好?
*******************************************************
28楼: 关于51操作外部ram的间址操作

关于51操作外部ram的间址操作,

算上对间址寄存器的操作

本质上来讲仍然是2字节,2周期.
********************************************************
本质上讲你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不懂装懂。

PIC的间址操作(写一个字节到指定地址的RAM中):
movlw  0Xx1
movwf  FSR
movlw  0Xx2
movwf  INDEX0
...
(4指令字,4指令周期)

51的间址操作(写一个字节到指定地址的RAM中):
mov    R0,#x1H
mov    A,#x2H
mov    @R0,A
...
(5指令字节,3指令周期)
51的间址操作(写一个字节到指定地址的XRAM中):
mov    R0,#x1H
mov    A,#x2H
movx   @R0,A
...
(5指令字节,4指令周期)

楼主:
好像不大符合题意

4.
for(i = 0; i < 10;i++)
{
A = 1;
}
    mov    R0,#9
    mov    A,#1
LOOP:
    mov    @R0,A
    djnz    R0,LOOP
    mov    @R0,A
    ret
运行时间30个指令周期(<PIC的123个指令周期),8个指令节(<PIC的17指令字)

A[]是一个数组,地址是任意的,假设首地址为_A,

上面的这段
没有实现把任意首地址一段数组置1吧??

2. C1 = A1+B1;

    mov    A,A1
    add     A,B1
    mov     C1,A
总共: 3字节(A1,B1,C1使用寄存器),3指令周期。

pic实现的本意也是实现两个存储单元相加,存到第三个存储单元,

意思是考查,单片机的存储,运算能力.

要比较,也要是同等条件下,

再说C1,A1,B1作为三个变量,直接假设在已经寄存器里面,是不对的

网友B:
51要任意的地址也行,就是PIC不行

51要任意的地址也行,就是PIC不行
PIC要是落在两页之中还得忙着换页

for(i = 0; i < 10;i++)
{
A = 1;
}
    mov    R0,#10
    mov    R1,#ADDR
    mov    A,#1
LOOP:
    mov    @R1,A
    djnz   R0,LOOP
    inc    R1
    ret
运行时间43个指令周期(<PIC的123个指令周期),10个指令节(<PIC的17指令字)
同样优于PIC多多

楼主:
还有呢?

2. C1 = A1+B1;

网友B:
即使不在寄存器中也不必PIC差

2. C1 = A1+B1;

    mov    A,A1
    add    A,B1
    mov    C1,A
总共: 6字节(=PIC的3指令字),3指令周期

网友B:
上面指令51在RAM 0~FF都可以,PIC行吗?

楼主:
pic当然可以啊

pic当然可以啊.

pic18一页RAM,256字节.

pic18有快速寄存器堆栈,硬件现场保护系统寄存器,

51有吗?

pic24有除法器,单周期乘法器,

51有吗?

有意思吗???

没有又怎么样呢?

不是说51的CISC比pic同MIPS下效率高一点,51就好了.
对应到实际产品51日落西山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不是这个帖子要说得,楼上挺51,那就顺便提一句)

网友B:
拿一个16bit的PIC来和51比,楼主羞不羞?

pic18确实一页256字节只不过要频繁换页而已
pic18一条指令要么16bit要么32bit,51多少
51的堆栈设计可以让用户灵活保护现场及传递参数,PIC行吗
最老的51一开始就有了除法器/乘法器,PIC到了第几代才有
51有16bit的MAC,PIC有吗

说51日落西山只是楼主认为的事实
是楼主不做任何了解就下的结论
51能从推出来到现在将近30年屹立不倒,能从当时只有一个厂家生产到现在有几百个厂家生产,这是PIC能比的吗
什么是工业标准核?51就是工业标准核!
有没人叫工业标准PIC核?
楼主如果真想对单片机作比较的话,最好去了解它的过去和现在
不要拿着当年Intel的8031H在这里狂叫:51日落西山!
要知道8031H是1980年的产品,现在都2008年了,奥运都开了,你还在怀旧1980年的51。
有本事拿PIC和C8051F120来比
有本事那PIC的位处理指令来和51的位处理指令来比

网友F:
MCS-51和PIC至少不是一个年代的东西,老子与儿子有什么好比

楼主:
同一时期的情况

同一时期的情况是:

早期的pic16 5MIPS  普通51多少?

pic24H,  16位cpu, 40MIPS,中档51多少?

dspic带有dsp结构,51有吗?

pic32,32位, 80 MHz, 1.56 DMIPS/MHz, 是8051f能比的吗?

如果作为pic16同期的51相比,51当然不能比,12个时钟周期,有多少个MIPS?

网友G:
我不爽51的原因是

LS很多人讲的时候,RAM都指的是内部直接寻址或者是R间址的那小小的2百多个字节空间.一旦出了这个范围,效率奇低!
现在做做小东西,那点RAM肯定是够了,但横向地看过来,集成大RAM的细分市场越来越大!也就是51架构越来越显老态!
现在部分51已经开始集成128K FLASH,1K/2K的RAM.可惜,架构并没有改变,对于这些资源,执行的效率比起别单片机来就没有优势了.
照着电子技术发展的趋势,FLASH和RAM的成本肯定会越来越低,如果一个人还老抱着51不放的话,即使将来51能集成几十K的RAM,几百K的FLASH,你们还敢说51效率高???
PIC再改进结构出来个PIC64,谁又敢说PIC效率低???
现在有这许多的片子ARM,430,PIC,AVR,68K,不谈应用方向和系统构成,空谈效率无意义!

网友H:
又有人掐架了,好玩,我也凑凑热闹

觉得PIC最好用的就是位处理能力

楼主:
51一个缺点就是看着架构统一

51一个缺点就是看着架构统一,不同生产厂家的产品到底能否在开发调试环境上有比较好的兼容性???

仿真调试环境兼容统一吗?这对开发影响是很大的.

楼主:
某些高速51的缺点

某些高速51的缺点:

简单提高频率,抗干扰差(部分原因是这些产品是一些没有实力的小厂商搞出来的概念炒作产品,实力不行当然抗干扰差)

简单加大流水线,发生跳转,流水线重整,效率惨重吧???
(12时钟周期压缩到1时钟周期,多少级流水线??)

楼主:
某些高速51的价格

某些高速51的价格,

完全可以用比之更好的pic系列产品,

或者是ARM7,cortex M3系列产品.

网友B:
PIC32用的是MIPS的核

已经不再是PIC了

网友B:
51贵,难道PIC就便宜?

简单加大流水线,发生跳转,流水线重整,效率惨重吧???
(12时钟周期压缩到1时钟周期,多少级流水线??)
***************************************************
楼主根本没看过C8051F的资料,光会在这里空口说白话。

PIC再好也是一家独市,如果某个产品要停产停货了,你就只有哭的份了

回到主题
楼主要讨论的是“单片机指令大比拼”
光看楼主的提供的几段程序,明显PIC要差远了
不管你再怎么捧PIC,再怎么踩51,这个事实不会改变

楼主:
从应用角度讲

从应用角度讲,

pic32在开发仿真环境上和以前的产品保持了兼容性,

即使是mips核心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pic使用的熟的话,仍然比叫容易使用,功能强片子都用C,不会比从一家51经入另一家51使用难.

网友E:
切,说“同一时期的情况”的话...

你是想比厂家还是比内核呢?

51是Intel推出的8位单片机,4位的是4004,16位的是80196,哪一个不是经典?哪一个不是光授权费就卖了NN家,赚的盆满钵满的?

PIC的垃圾架构,除了几家小厂盗版抄袭下来打价格战,有谁去买它的IP核???

真要比高档,Intel给嵌入式的Xscale系列卖的还不够多?
至于X86系列,那就更别提了,PIC的“PIC32”、“dspic带有dsp结构”能有多强?比的过Intel的四核至强吗?
就算嵌入式应用,比的过Intel Atom凌动处理器(低至0.6W的超低功耗处理器)吗???

PIC24 、PIC32也就是PIC自己搞的换代产品罢了,
你PIC知道换代,别人就不知道???

说到51就不能不说ATMEL吧?
ATMEL低端有2051、89x5X,换代的8位单片机有AVR tiny~Mega整个系列,更好的有AVR32,中端的有一系列的ARM,比哪个不是比PIC好用的多?
要价格有价格,要性能有性能,不管是用还是学起来,都比PIC不知方便多少倍
除了一开始就只会PIC后来有不想去学新东西的人,
谁会去用PIC? 凭什么要去用PIC???

8位机对8位机,16位对16位,32位当然是对32位
那pic32去对8位,你还真好意思
而且,“pic32,32位, 80 MHz, 1.56 DMIPS/MHz”, 真正的IO性能并不见得就能胜过100MHz的8051f
就更不用去和AVR32 比了...

再说DSP,PIC做的那个不入流的dspic以为带有dsp核就能当DSP卖了吗?
真正用DSP的,谁会去用它啊???
那个性能,还不如去用ARM7或者STM32...

楼主:
100M IO操作当然是C8051f

100M IO操作当然是C8051f,

有多少地方需要这种只是简单的IO输出的地方呢?

一个不容忽视的地方是:

C8051f受8位cpu的拖累,运算能力高频低能,抗干扰还没有保障

楼主:
关于dspIC

"再说DSP,PIC做的那个不入流的dspic以为带有dsp核就能当DSP卖了吗?
真正用DSP的,谁会去用它啊???
那个性能,还不如去用ARM7或者STM32..."

拿arm7和dspic比吗?怎么比?

dsp的特点是数学云算,要求有一些专业的硬件结构,arm7有吗?

位反序指令,无开销的循环硬件结构,arm7有吗?

拿arm7和dspic说明对dsp的概念了解较少啊

网友E:
“不会比从一家51经入另一家51使用难”.... 真是笑掉大牙

LZ到底用过51没有?
“从一家51经入另一家51使用”只需在Keil选一下器件型号即可,难道这就很难吗?
就算实在没有器件,修改下头文件定义下寄存器也不会有多难吧???

“51一个缺点就是看着架构统一,不同生产厂家的产品到底能否在开发调试环境上有比较好的兼容性???

仿真调试环境兼容统一吗?这对开发影响是很大的. ”

这个完全用不着你担心,
倒是PIC... 换个芯片能兼容吗???

45楼这个贴还比较靠谱: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45楼: 某些高速51的价格

某些高速51的价格,

完全可以用比之更好的pic系列产品,

或者是ARM7,cortex M3系列产品.

只是C8051现在已经很便宜了,就算是“高速51的价格”也不会比“更好的pic系列产品”贵

而且,这时谁会去用那没一点性价比的“更好的pic系列产品”啊?
再不用“ARM7,cortex M3系列产品”那就是傻子了...

51这些8位机是老了,但它们价格便宜啊,仍旧有太多发挥的地方,要淘汰也肯定是先淘汰最不好用的PIC啊
至于PIC后出的那些PIC24、PIC32、所谓的DSP,基本上毫无性价比可言,谁会去选它啊???

说到底,PIC 算什么啊?自己基本上就是最差了,还凭什么去贬低别人啊?
就算你再怎么垂死挣扎,我是绝不会选择PIC的

其他可选的余地太多了.....

楼主:
流水线

"简单加大流水线,发生跳转,流水线重整,效率惨重吧???
(12时钟周期压缩到1时钟周期,多少级流水线??)
***************************************************
楼主根本没看过C8051F的资料,光会在这里空口说白话。"

C8051f不是通过流水线实现单周期的吗???

请教是如何实现?????????

只要是长流水线,就会有其长流水线重新整理的缺点.

网友F:
LZ:你不喜欢或不习惯就别用,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有何好多说

把自己的眼界提高一点才是真的,别一味的扎在器件里拔不出来。前阵子还有人嚷着别用“单片机”呢,真不明白那人懂不懂嵌入式系统的最大处理器平台是什么?

网友I:
~~

喜欢的人总能为自己喜欢的东西找到无数个喜欢的理由。。。

不喜欢的人总能为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找到无数个不喜欢的理由。。。

呵呵,洗碗机先生,MCP没有你想到那么笨,呵呵,MCP的东西还是很有特色的,俺当年刚用MCP东西的时候,也无数次的骂过,TNND,这么造出这么BT的芯片,随着不断的使用逐渐的了解,才慢慢体会到MCP的芯片还是有很大特色的,我想如我这样使用多家芯片的工程师还是很多的,但多数始终不会彻底放弃MCP,比较一个芯片不能光比较一个芯片有多少硬件资源,很多日系芯片性能并不差,而且价格比AVR好多了,但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呢?软实力也是需要比较的对象。

综合起来,比较一个芯片,最后只需要比较一个指标:销售的好不好。

呵呵,销售的好,就说明它的综合能力强,否则就需要努力,如果MCP不挣钱了,要么是被淘汰,要么是改变自己,呵呵,我们讨论这些有什么用呢?!我们只需要关心我们自己的应用产品有没有钱挣就行了,如果没钱挣了,要么是换芯片降成本,要么是倒闭,呵呵,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啊,你们俩就不用抬杠了。。。

选择合适的芯片做合适的项目是根本原则。。。

哎。。。

俺闪人,俺做俯卧撑去。。。

楼主:
说话不要太冲

"只是C8051现在已经很便宜了,就算是“高速51的价格”也不会比“更好的pic系列产品”贵

而且,这时谁会去用那没一点性价比的“更好的pic系列产品”啊?
再不用“ARM7,cortex M3系列产品”那就是傻子了..."

那么多用pic24,dspic都是傻子,

micorchip出pic32都是啥子,

就你聪明吗?

网友J:
呵呵

楼主前一段时间在极力推荐cortex M3啊。

网友E:
是的,选择合适的芯片做合适的项目是根本原则。。。

不过呢...
再怎么选我都不喜欢PIC,
更讨厌瞎扯乱比关公战秦琼的...

算了,俺也闪~~~~

网友F:
在我看来,那些玩意儿都是“单片机”,还是让它们和睦相

楼主:
现在也是推荐CORTEX M3啊

现在也是推荐CORTEX M3啊.

趋势比较好,可惜没有机会实际练练,

看看ST的的产品,功能确实很牛

楼主:
ARM7 VS DSPIC才是瞎扯乱比关公战秦琼

ARM7 VS DSPIC才是瞎扯乱比关公战秦琼

网友F:
LZ:若干年后你会发现还有更牛的玩意儿呢

当初(八十年代)玩MCS-51时觉得这玩意儿够牛的,后来是MCS-96,M68系列,AVR,ARM...等等一个比一个牛。最后才明白一个道理,这些都是为我所用的器件而已,就象电阻,电容,电感和运放一样,实在没有什么可炫耀的,最终把所做的设计做好出产品才是真缔。

网友K:
非常赞成楼上的,他们都是工具

楼主:
本意指的是

本意指的是:

单周期的乘法器,和除法器,

你要是非得理解成单周期和除法器也没有办法.

你这不是关公战秦琼吕布了,把ARM7换成了cortex m3了,

玩偷梁换柱的概念可不好!

楼主:
ARM7和cortex m3是两个系列产品

ARM7和cortex m3是两个系列产品,不是一回事.

说你关公战秦琼是指把dsp理解只是速度,

要说速度ARM7是很快.

楼主:
本来不想说

本来不想说,

但是xwj在论坛上讨论问题,火气太大,给你灭灭火,

论坛不是你们家开的,

火气大,没有用

网友E:
ls,你说stm32是arm7还是cortex m3呢???

指令是我搞错了,stm32有乘加指令,但除法是2~12ge周期
再怎么说别人的非dsp也比你所谓的dsp还快,你怎么说???

网友B:
从指令PK到51和PIC PK了

没必要再为这个话题费力气了
不管哪个好哪个不好
自己喜欢用哪个就用哪个
谁管得着

网友L:
有个逻辑问题

是那里的RAM 临时变量 固定变量 什么的 便宜效果都不同阿

网友M:
mcu

整理的good!

楼主:
xwj要加强dsp基本概念的学习啊

拿除法指令度量dsp性能?

又关公战秦琼了!

网友E:
切,我玩dsp的时候还不知你在哪里呢

我只问你:
做过dsp算法没有?
听说过BlackFin没有?

差不多的价格,别人400mips真正dsp,你pic40号称mips的所谓的dsp
大家会怎么选???

仔细看看pic的资料,它的“dsp”哪个功能又能和真的dsp比?
以为搞个名词、概念别人就相信了???

它的所谓的dsp,作为dsp的最大的长处都比不过别人不是dsp的同档次芯片,还吹个p啊????

楼主:
你这种发怒,是没有涵养的表现

你这种发怒,是没有涵养的表现.

单位里面的学霸作风带到论坛里面来了????

楼主:
你不正面回答问题

你不正面回答问题,

到论坛里面来摆资格,

行为不可笑吗?

楼主:
拿除法指令度量dsp性能,连基本的概念都不清除吧?

拿除法指令度量dsp性能,连基本的概念都不清除吧?

楼主:
拿arm7和dsp类别,拿除法指令度量dsp性能

拿arm7和dsp类别,拿除法指令度量dsp性能,

是要加强基本概念学习啊

网友N:
!

有一点真可笑,楼主竟然不知道51的有没硬件乘除法,还在这里比较PIC和51。

网友E:
切,我发怒了吗?

只是不屑罢了

到底是谁在避开技术,顾左右而言他?

我后面的帖子的核心观点一直很明确:
PIC的DSP只是所谓的DSP,连最大长处都比不过别人不是dsp的同档次芯片,就更别提其他的短处了,因此我决不会考虑它。

我前面举的数据、例子还不够?
你的帖子有哪个不是避开主要论点试图引开视线、甚至转化成人身攻击?

我的涵养还轮不到你来指责,
有本事就就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在技术上对STM32和PIC的DSP做个真正的比较,这才是正确的主题!!!

你敢吗???

楼主:
我不会搭理助拳的人

我不会搭理助拳的人和马甲

楼主:
你的基本概念不清,乱比

不屑???

我还不屑你呢.

你的基本概念不清,乱比,还到论坛里面来摆资格

网友E:
公道自在人心,我清不清楚dsp基本的概念别人自然看得到

是谁在避开话题大家也看得到

不想再和胡搅蛮缠的人浪费时间了,就此结贴,
你自己去玩吧,但请别再惹我....

楼主:
比较dspic的dsp运算性能和cortex 卖

网友I:
呵呵,纠正一下:MCP的DSPIC不能算纯粹的DSP

俺个人认为这是MCU和DSP的一个中和产品,呵呵,杂交稻具备两种母体的一些特性,但也失去了母体的一些特性。。。

这个杂交稻的想法是好的,价格没下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各个客户的采购量偏小决定的,呵呵,当然,这也有MCP推广不力的原因,MCP的东西是要贵一点,但这是相对日系来说,和欧美的芯片比,MCP的价格其实也差不多,但大家可要注意:MCP的每一片都是做了出厂检测的,现在的芯片厂能作到这个的已经不多了。。。

很多人AVR便宜,其实AVR便宜的也就MEGA48和MEGA8,MEGA16以上也没什么价格优势,MEGA48俺就不想说了,俺个人认为这个东西属于BT市场策略下的垃圾产物,MEGA8到还将就,但相对于PIC16F88X来说,价格优势也不太大,但MEGA8的ESD性能要逊色一些,其它比较俺就不说了,例如代码空间、例如EEPROM等。。。

呵呵,千万别说俺是托,俺只是讲:PIC16系列里面的其实16F88X也不错。。。

网友N:
除了听人说,PIC的抗干扰好,还真没听过PIC的指令有多好。

楼主:
比较dspic的dsp运算性能和cortex m3谁胜

比较dspic的dsp运算性能和cortex m3谁胜,是一回事,

cortex m3作为后出的带dsp加强性能的片子,即使比dspic的dsp性能好,也是正常,

但是同频率下,cortex m3做fft运算,不如dspic是肯定的.

基本概念不清,乱比是另一回事,

还到论坛里面摆资格,撒泼,

真丢人

楼主:
dspic实现

dspic实现单周期乘法     cortex M3 实现单周期乘法

dspic实现单周期乘加     cortex M3 实现双周期乘法

dspic模寻址              cortex M3  ?????????

dspic 位反序            cortex M3 位反序

敢说同频率下,cortex m3做fft运算能胜过dspic???

楼主:
dspic实现

dspic实现单周期乘法     cortex M3 实现单周期乘法

dspic实现单周期乘加     cortex M3 实现双周期乘加

dspic模寻址              cortex M3  ?????????

dspic 位反序            cortex M3 位反序

敢说同频率下,cortex m3做fft运算能胜过dspic???

网友O:
我同意xwj的看法

99年时,我学习使用PIC16系列芯片,用一年多后,我就彻底将它抛弃了!

网友:
xwj在64楼举的那精简指令的现象我一直不好意思提出来问

老是觉得就是比51复杂嘛,这个现象在AVR更明显,一条MOV指令给整出好多条不同的指令来,为什么不让编译器去自动识别操作数,而要让写程序的人去费那精力,人家51的MOV啥地方都能MOV过去,管你寄存器也好,立即数也好,位单元也好,统一用它,实在不行了才有MOVX和MOVC

网友I:
LS错误,51也需要分辨怎么MOV的。。。

89楼给离谱,那99年的PIC16比较性能非常没谱。。。

PIC16F88X、PIC16F91X以及年底可能出来的PIC16F191X等性能都很好。。。

用ASM写PIC程序是有点麻烦,呵呵,特别是新手感觉不爽,但如果用PICC的话,PIC的程序要比写51的程序方便(个人认为)。。。

网友P:
单片机指令的效率

  8/16位单片机指令的效率,据说430比较好,51和PIC(8位)比较差,S12,AVR和PIC24处在中间。16位的PIC24比8位的PIC 有改善,但仍然不及430。

网友O:
那是学习时,网上已经有PIC16的资料

实际做产品时,主要用PIC12,用起来比较不爽!做了两个项目后,就不在用了。
记得那时的软件还MPlab 4.0。

网友I:
还好俺用过MSP430

个人认为MSP430的指令效率也很低,呵呵。。。

网友I:
99年用PIC12的

那时基本只有PIC12C508可用,呵呵,当年选择PIC12C508的工程师,看中是它的价格和小管脚体积,有多少人当时会看中这个芯片的指令效率呢?

呵呵,只能说当时的MCU厂家都比较笨,没有推出适合市场的小管脚芯片,但MCP做了‘旁人’所不为,所以换了12C508的疯狂销售。。。

网友:
回复91楼

51的MOV是需要区别操作对象,但人家都是用一条MOV就可以了,可AVR、PIC之类的不单要区别操作对象,而且还要用不同的指令来MOV,我就觉得奇怪,何来精简呢

网友G:
ls

别提51的mov了,直接寻址和R间址的空间就那么大,而对外部大容量的code和ram,51的mov效率慢得可以了!
LS多用几种片子,就会明白了!

网友B:
标准51访问外部ROM和RAM就两个指令周期

LS说51慢,那请举一个比51快的例子
要不然我会认为你是在空口说白话

网友:
我没说它速度快

而是说指令的利用率或说简洁的问题,同一功能而操作数不同51不会又新辟一指令,但其他的精简指令单片机不是这样做的,不知道是不是我误解了精简的含义

网友Q:
怎么这楼爬上来就100层了?!

楼主:
和C8051F比一比

1.A1=B1;

    mov    A1,B1
总共: 3字节 3指令周期.
pic:  2指令字,2指令周期

2. C1 = A1+B1;

    mov    A,A1
    add     A,B1
    mov     C1,A
总共: 6字节,6指令周期。
pic:  3指令字,3指令周期

3. A1[B1] = C1;

mov R0,#_A1
mov @R0,C1

总共: 4字节,4指令周期。
pic   6指令字,6指令周期

4.
for(i = 0; i < 10;i++)
{
A = 1;
}
     mov    R0,#10
    mov    R1,#ADDR
    mov    A,#1
LOOP:
    mov    @R1,A
    djnz   R0,LOOP
    inc    R1
    ret

总共: 10字节,56指令周期。

pic:17指令字,103指令周期(和51一样采取减法优化以后是103个指令周期)

5.

if(A1 > 10)
B1 = 0;
else
B1 = 1;
    mov    B1,#1
    cjne    A1,#10,CHECK     //此处好像没有这条指令,lyjian造了一条指令啊
    ret
CHECK:
    jc    RETURN
    dec    B1
RETURN:
    ret

总共: ?????????
pic:5指令字,5指令周期

如果改为:
 mov    B1,#1                 2,2
 mov     A,A1                    2,2
    cjne    A,#10,CHECK       3,3/4
    ret                       1,5
CHECK:
    jc    RETURN              2,2/3
    dec    B1                 2,2
RETURN:
    ret                       1,5

总共: 13字节,11指令周期。

pic:5指令字,5指令周期

6.
unsigned char A1,B1

switch(A1)
{
case 0:
B1 = 10;
break;

case 1:
B1 = 20
break;

default:
B1 = 30;
break;
}
    mov    A,A1
    jnz    OTHER_CASE
    mov    B1,#10
    ret
OTHER_CASE:
    djnz    A1,DEFAULT
    mov    B1,#20
    ret
DEFAULT:
    mov    B1,#30
    ret

总共: 15字节,17指令周期

pic : 24指令字,15指令周期(原PIC的9个指令周期统计错误)

由于标准51的12个时钟周期,实际上标准51的执行效能还是要比低.
但是同MIPS的时候,标准51的执行效能确实比PIC高,
代码效率也高.

但是高速C8051f的和pic相比同MIPS时,指令的执行效能相当低!

当然鉴于C8051f高速度特性,其执行速度还是要比pic16会不少.

虽然,新华龙宣传是采用流水线技术实现单周期指令,但是从其指令的时钟周期数和标准51对比的变化看,并不象采取流水线对标准51进行改进切割的结果,(如果这样其指令周期数应该和标准51相同)

猜想可能是采取精简指令内核外包装搞成的,(可能也采取流水线技术),

实际上C8051F同MIPS下应该比标准51的代码执行速度低不少啊,

肯定不会是同频51的12倍,虽然宣称其峰值执行速度比标准51快8倍,

可能实际的平均执行速度同频恐怕只快5-6倍.

网友:
不干,应该来进行一些逻辑判断啊位处理之类的比较

这个在指令里要占大半的

楼主:
逻辑判断有过了

逻辑判断有过了

if,else有过了,

位处理pic一条指令,非常强,至少和51差不多吧.

小总结:

不考虑实际的指令的时钟周期数,只考虑同MIPS的情况:

1.标准51的执行效率,代码率都是最高.

2. pic的执行效率比标准51差一点,主要是间接寻址太差劲了,
代码率不如51,这也是受间接寻址的拖累.

3. C8051F这样的单周期高速51,其代码的执行效率比标准51差很多,代码率不错同标准51

考虑指令的实际指令的时钟周期数,同频率情况:

1.标准51是每条指令12时钟周期,标准51的执行效率最低,代码率都是最高.

2.pic16每条指令4时钟周期,比标准51的执行效率高不少,代码率不如51

3.C8051F是每条指令1时钟周期,C8051F的执行效率最高,代码率最高,
 但是由于其对标准51指令的很多指令的周期做了改变扩大,其执行效率远远不是
标准51的12倍线型关系

楼主:
和430对比

和430对比

网友R:
准备用cortex M3

低端产品还是51好了,学新东西的惯性不小~

网友S:
還是430的指令比較猛

网友T:
技术贴不敢兴趣, 吵架贴看着就是爽

^_^

楼主:
如此低效率的430

看看msp430的表现:

1.
unsigned char A,B
A = B;

mov.b &B,&A   3,6

3指令字 6指令周期

2.
unsigned char A,B,C
C = A+B;

mov.b &A,R14   2,3
add.b &B,R14   2,3
mov.b R14,&C   2,4

6指令字 10指令周期

3.
unsigned char A[10],B,C
A[B] = C

mov.b &B ,R15      2,3
and.w 0xff,R15     2,2
mov.b &C,_A(R15)   3,6  //_A为数组的首地址,如0x200

7指令字 11指令周期

4.
unsigned char A[10];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10;i++)
{
A = 1;
}

    clr.b   &i            2,4
     jmp     L1           1,2

 L2     mov.b   &i,R15        2,3
    and.w   #0xFF,R15     2,2
    mov.b   #0x1,_A(R15)  3,6

    inc.b   &i            2,4

 L1    cmp.b   #0xA,&i       3,5
     jnc     L2            1,2

16指令字 226指令周期

5.
unsigned char A,B;

if(A > 10)
B = 0;
else
B = 1;

    cmp.b   #0xB,&A      3,5
    jnc     L1           1,2

    clr.b   &B           2,4
    jmp     L2           1,2

 L1       mov.b   #0x1,&B     3,5

 L2:

10指令字 16指令周期

6.
unsigned char A,B

switch(A)
{
case 0:
B = 10;
break;

case 1:
B = 20
break;

default:
B = 30;
break;
}

     mov.b   &A,R14           2,3
     sub.b   #0x0,R14         2,2
     jeq     L1               1,2
     dec.b   R14              1.1
     jeq     L2               1,2
     jmp     L3               1,2

L1   mov.b   #0xA,&B          3,5
     jmp     next           1,2

L2   mov.b   #0x14,&B         3,5
     jmp     next           1,2

L3   mov.b   #0x1E,&B         3,5

next:

19指令字 17指令周期

真没想到msp430如此低效率,考虑到是16位,和每个寄存器都可参与运算,

可能实际在运算比较复杂,运算量比较大的时候,表现要好一点.

但是总体来讲还是比较低的.

楼主:
avr表现如何?

avr表现如何?

看了一下avr的指令级,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U:
爱用什么用什么

我做的项目让51跑在6M上就已满足需要了。我才不计较指令周期代码效率这些呢。呵呵呵,当然我做的那都是小菜项目。

网友Q:
有什么好比的,不同产品定位不同,自然指令的功能不同

真要比,也要先比定位,再比指令类别的完整性,再比指令的完备性,再比程序员模型,这些比完了,才能比指令效率,比指令功耗,比芯片面积。。。。。

火车和汽车能放一块比吗?开玩笑。。。。。。。。

楼主:
爱选啥,选啥

爱选啥,选啥,

也没有强迫各位选pic,

或者不选430吧?

商业人们,

不要激动

楼主:
只是比较一下指令的而已

只是比较一下指令的而已,

又没有说某一种综合性能片子不行?

比较一下指令,不行吗?

论坛上的商业人事不爱看,可以不看

楼主:
pic24具有极高的指令运行效率

pic24具有极高的指令运行效率,

甚至相同MIPS下,指令的运行效率和标准的12时钟周期51不相上下

网友B:
拿一个16bit的PIC和一个8bit的51来比

搂主脸皮够厚的

网友V:
re

MDLB..我是不懂PIC.不然也来扯2句..
LZ对底层了解挺深入的..: )

楼主:
lyjian这话说得就不对了

lyjian这话说得就不对了.

51的指令系统和16bit的PIC为什么不能比啊?

又没有比较两者的运算能力.

同MIPS下,pic24和51的指令运行比较占用的指令周期数目,没有什么不公平的.

再说,我就是为了看看各种单片机的指令特点,

而你看不得别人提51,生怕有人说51不好.

116楼实在是太抬举了,就是图个乐子,错误不少.

网友S:
430的代碼效率是比較差

但執行效果是很高的

楼主:
430的执行效率也不高

mov.b &A,R14   2指令字,3指令周期
add.b &B,R14   2指令字,3指令周期
mov.b R14,&C   2指令字,4指令周期

RAM--->寄存器(直接寻址)     2指令字, 3指令周期

寄存器--->RAM(直接寻址)     2指令字, 4指令周期

可以说,执行效率相当低.

猜想,msp430的这样可能于指令数目非常少有关系,

指令数目非少,又是精简指令,内核就非常小,

自然功耗容易得到控制.

网友S:
430可以任意直接地址(16位的)直接傳送數據

試問有誰可以做到,當然還有其它的猛的地方...
430雖然是risc,但不是真正意義的risc,指令長度是可變的,指令少是不同廠家對一條指令定義方法不同,仔細看指令表你就會明白,但430的代碼效率確實不高,因為flash現在根本不值錢...

网友G:
拿51来说

访问RAM效率仍然低得很.虽然有直接寻址,但寄存器间址和DPTR寻址呢?效率其低!反之,大RAM的时候430效率高得多,一是支持寄存器间址64K空间,二是支持64K空间RAM直接访问.更重要的是430有多个寄存器可以利用,因此程序大部分操作都是在进行寄存器操作,效率很高.反之,51有相当部分的指令严重依赖ACC,因此,操作之前必须多进行内存复制的动作.因此,51的程序你经常会通遍看到mov a,***的操作,然后再mov **,a.这在其它单片机比较少见!

难道51效率算高????为什么51搞出个双DPTR,不是没有原因的!即使双DPTR,这部效率比430差的依然十分远!

所以说,不谈应用方向,不谈项目无意义!

网友W:
楼主要强行说PIC比51强,简直在误导新手

个人就是愿意用EMC的也不用PIC的.
51与PIC谁的指令效率高用过的人都知道.
除了指令效率外,大家还要考虑一个编译器效率的问题,用汇编就不说了.
基本的51一个指令要12个clock,这是失败的地方.不过指令还是比较先进的.
对现在的精简指令集单片机,虽然单clock,不过往往是把51的一条指令拆成几条来用,另外大部分不带乘除法运算,所以在涉及要乘除法的领域,要么用DSP,要么用51.在单IO类控制领域(无须乘除法的),考虑到成本和速度,用精简指令的就够了.
-------------------------------------------------------------------
指令51肯定比PIC先进.
51使用的领域也绝非PIC所能比拟.

网友G:
LS

是在用51的眼光看世界.
没有听说需要运算的地方用51的,真的.把51和DSP放在一起说事,有点.........
很多时候用51只是种惯性,并非指令结构谁优谁劣的问题.事实上PIC应用的一些地方,51反而少能及.象小家电,汽车电子,51就应用得很少.其它一些项目,就大家都能用,象51,AVR,MSP430.
其实430根本就不需和这些单片机比较,低功耗是它的强项.这个就足够了!
AVR架构也是很不错的,在51大量使用的世界里,搞出一个AVR内核,还能瓜分掉这么大一块市场,足以说明了很多东西.

楼主:
欢迎说道理

欢迎说道理,说指令.

单片机选购的讨论,还是不要说了吧.

否则,帖子,就变味了.

楼主:
讨论单片机选型可以另开一个帖子

51的fans也不要见不到别人提51.

比较的也不止一家单片机.

指令系统不代表单片机综合性能的强弱,

说白了,比较比较,是交流学习,好玩.

还有一点,知道C常见的程序结构都怎么实现的,

了解指令和汇编多少对用C编程的有好处.

讨论单片机选型和应用用范围可以另开一个帖子.

楼主:
欢迎有网友说说AVR指令

欢迎有网友说说AVR指令

楼主:
关于乘除法指令的问题

"对现在的精简指令集单片机,虽然单clock,不过往往是把51的一条指令拆成几条来用,另外大部分不带乘除法运算,所以在涉及要乘除法的领域,要么用DSP,要么用51."

现在的单片机系列没有乘法器的不多,更多的是一个系列里面的某些品种带乘法,某些品种不带.

象msp430,avr是这样,pic18都带乘法器.

除法指令的带的不多,但是现在cortex M3,dspic,pic24系列都实现了乘法和除法指令.

还有就是DSP不一定都实现了除法指令或者硬件除法模块,象TI的某些DSP.

楼主:
关于精简指令

"对现在的精简指令集单片机,虽然单clock,不过往往是把51的一条指令拆成几条来用"

标准51的单周期指令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仔细看看51的单字节单周期指令会发现其后6个时钟是浪费的,是无效的读操作,

就是通过对单字节单周期指令的扩大,把部分双字节的指令变成单周期.(这类双字

节指令包含一次取操作数的操作).

精简指令集单片机51的一条指令拆成几条来用,实际是缩短了指令的时钟数目,

总体来说来讲是效率并不见得降低,

相反硬件实现应该比较简单,内核小,高频率下的功耗容易得到控制,

实际产品的综合性能应该是设计和实际制造能力的叠加.

单看51的指令甚至是很完美,但是51容易实现单时钟周期指令吗?

不容易!

C8051F所谓单周期51实际是把51的指令周期增大了,
许多51的单周期指令到了C8051F那里,成了多周期.
只不过是寄存器之间的操作是单周期的,(这类似于精简指令)
别的都变成了多个周期指令,
甚至是累加器读写存储器指令都是两周期.

C8051F并不是"不失真的"单时钟周期51.

网友S:
c8051f實際比標準的51快約8位

算法是把所有的標準51指令周期全加起來再除以c8051f的指令周期,這個我算過的,就是這樣也遠比其它mcu快(pic,freescale,avr,430...),理論是最快可以達到標準51的12位倍...

楼主:
应该快不了8倍

"算法是把所有的標準51指令周期全加起來再除以c8051f的指令周期"

就指令的使用频繁程度来说,应该用常用的指令来度量,应该快不了8倍.

即使新华龙,给出的快8倍的图,也是指峰值.

网友R:
话说上次无聊给同事出了个题目

基于51的相控阵雷达系统

基于51的合成孔径雷达系统
--------------------------
当时就郁闷鸟.......^_^

楼主:
不讨论性能了

不讨论性能了,

实际选型还是首先确定自己要求的速度,再看外围功能模块的需求,flash,RAM容量,
抗干扰,功耗,价格等...

除此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开发环境的熟悉程度.

普通应用性能其实只是不需要做太多考虑的一个方面.(5-20MIPS的单片机多的是,普通应用够了).

网友S:
其實標準51的1mips性能已經夠用了

當然是針對51的產品了,我用c8051f一般跑4mhz...

楼主:
标准51的1MIPS

标准51的1MIPS还是太慢了一点.

网友X:
AVR的指令

长度是双字节、四直接,所以如果简单比较一下加减、逻辑判断的时候可能会处于劣势。AVR的优势在于单周期指令系统、多寄存器等。在大规模程序中寄存器多速度当然快,代码也简练。

楼主:
看了一下AVR指令

看了一下AVR指令.

感觉和msp430类似,效率比430稍微高一些.

寄存器之间的操作  1 指令周期
直接寻址的数据输入输出 3时钟周期
间接寻址的数据输入输出 2时钟周期

优点是多个通用寄存器都可以作为类似51的累加器参与运算,这和430是类似的.

32个通用寄存器(真多!)应该在比较复杂的大量数据运算时,有优势.

网友S:
AVR根本沒有直接尋址功能

而在低端應用這很重要,比430差遠了,而且寄存器太多,沒有必要,保存起來費時費力....

楼主:
ayb_ice说话没有考证

ayb_ice说话没有考证.

google 一下 AVR 寻址,

只要看看书籍的目录就知道有没有直接寻址了.

或者看看:

LDS – Load Direct from Data Space
Description:
Loads one byte from the data space to a register. For parts with SRAM, the data space consists of the Register File, I/O
memory and internal SRAM (and external SRAM if applicable). For parts without SRAM, the data space consists of the register
file only. The EEPROM has a separate address space.
A 16-bit address must be supplied. Memory access is limited to the current data segment of 64K bytes. The LDS instruction
uses the RAMPD Register to access memory above 64K bytes. To access another data segment in devices with more than
64K bytes data space, the RAMPD in register in the I/O area has to be changed.
This instruction is not available in all devices. Refer to the device specific instruction set summary.
Operation:
(i) Rd ← (k)
Syntax: Operands: Program Counter:
(i) LDS Rd,k 0 ≤ d ≤ 31, 0 ≤ k ≤ 65535 PC ← PC + 2

网友G:
应该

把430不放入这里面比较,怎么说也是16位机.涉及到运算的时候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在大范围寻址的时候也有优势.
要比就拿8位机来比,怎么没人讲讲moto的单片机的?

网友I:
AVR的指令过于罗嗦,呵呵,用ASM写很伤脑筋

呵呵,这点和MSP430有的一拼,所以MSP430和AVR推广的时候都鼓励大家用C写代码。

网友J:
一知半解乱发议论

楼主:
欢迎高人,高屋建瓴的讲讲

欢迎高人,高屋建瓴的讲讲

楼主:
其实不是要比较单片机实际性能

其实不是要比较单片机实际性能,也不影响选型.

就是想看看指令特点,比较比较,是一个加深理解的好方法.

指令系统代替不了实际性能.

关于430的优点,大家都知道,当然在16位数据运算的时候比8位机厉害很多.

就是控制也不差,

毕竟搞到了8,16MIPS的速度,比pic16,pic18,51还是要厉害.

pic16,pic18,51,分别是5,10,<5 MIPS的速度.

avr的速度速度也不错.

网友S:
430就是位處理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