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步进电机提速的问题?

楼主(2008-07-26):
我用的是57BYG019步进电机四相八拍,我用单片机的定时器来控制脉冲的频率,现在电机最高在2.4ms这个级别,要是在高的话 电机就会发抖,慢转。因为2.4ms电机转动的速度达不到我的要求,现在我想把它速度提上去但是我怎么都提上去。我做个好多实验都失败了(4.0ms到1.0ms,每次加0.1ms但是到2.3ms以上还是失败了;还有就是4.0到1.0ms我分了十档但是还是卡在2.3ms处)这是为什么?我现在怎么做才能把速度提上去?(硬件不能加任何东西,只能是软件改)

网友:
定时器查表

网友A:
提高电压

网友:
再次看了一下

楼主的频率很低,估计是硬件的问题,你可以直接上2ms甚至更高频率的

楼主:
???

定时器查表 我也是这么做的?难道真是硬件问题?

网友B:
嘿嘿

加速得有一个提速过程!一步一步提高,不能一下子从0速到高速!
减速也一样!

加速减速都需要一个过程!加速曲线,减速曲线

网友C:
好象是硬件问题,没办法,我也碰到过,,最高也就2MS,,

后来也够我用,就没有调整过,,估计可能是6线驱动硬件电路的原因,

网友D:
3楼正解,频率高是感抗就很大了

也就是说速度越快电流越小,高速时电流会小很多很多,不提高电压的话就会力矩不足,失步

比如DIY雕刻机大家一般用3V/2A的57型号步进电机,
额定电流是2A,额定电压是3V,但是就算用12V驱动都跑不快的,想快的话就得用30V以上的电压驱动

网友E:
硬件的大限,如xwj所说,不升压是不行了!

标准驱动器是恒流驱动器,是在保证能达到电流的情况下,自适应的!

网友D:
是的,专业点的驱动板是上百伏电压恒流驱动的

玩家级的一般是36V恒流驱动,PWM半流锁定...

网友F:
关于振动

步进电机有个特性就是在某一频率会出现振动。
跳过这一频率就好了。

网友G(2013-01-10):
我想现在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