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程序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08-07-26):
请问各位大虾,我这么一段程序,里面的if语句使用的是否有问题。通过仿真软件执行代码,紧跟着if后面的语句不能执行,例如up()。这个之前都有定义的。我利用if语句也就想用来延时扫描按键。
void key(void)
{
  char kvalue;
      kvalue=P0;
  switch(kvalue)
  {
       case 0xfe:                /***key1=the pule number add 1****/
            delay(20);
            if (kvalue==0xfe)up();
             break;
       case 0xfd:                /**key2= the puls number reduce 1**/
            delay(20);
            if(kvalue==0xfd)down();
             break;
       case 0xfb:
            delay(20);
            if(kvalue==0xfb)
              p20=1 ;
             break;
       case 0xf7:
            delay(20);
            if(kvalue==0xf7)
              p20=0;
            break;
       case 0xef:
            delay(20);
            if(kvalue==0xef)
               send();
             break;
       case 0xdf:
            delay(20);
            if(kvalue==0xdf)
               back();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网友A:
不会不执行的,自己再仔细看看吧。

网友B:
加大括号

网友C:
延时好像没啥意义啊

网友D:
你想要提高水平的话

不要使用delay

网友E:
嗯?

我试了试!
能运行啊!就是没有仿真结果

网友F:
keyvalue的值本身就是case了

if还有什么用?
用if(keyvalue==P0)还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