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下这个小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8-07-26):
我在P1_7接个按键到地,程序意图是让单片机不停扫描P1口,当按键按下时(P1^7=0)P0口输出0X00,否则,P0口输出0X44.现在是不论我按不按按键,输出都是0X00.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1_4=P1^4;
sbit P1_5=P1^5;
sbit P1_6=P1^6;
sbit P1_7=P1^7;
void delay(uint delaytime)
{
  uint i;
  for(;delaytime>0;delaytime--)
   {
      for(i=0;i<124;i++)
       {;}
    }
 }

void main()

  P1=0xff;
  for(;;)
   {
      if( P1_7==0)
      {
    P0=0X00;
        delay(3000);
    }
      else P0=0x44;
   }
}

网友A:
for(;;)改成while(1)试试.

楼主:
就上面的个小程序还跑飞

在调试时跳出反汇编窗口如下图

网友B:
else P0=0x44;后加 delay(3000);试试

楼主:
回2楼

把for(; ;)改成while(1)还是一样的.

楼主:
回4楼

试过了,也一样不行.

网友C:
不用P0,用其它口

网友D:
按键有用吗

网友E:
re

程序匠八

程序匠入,哈哈哈

网友F:
我觉得你硬件有问题!

你看看在P1^7口。上面接一个上拉电阻怎么样???
你得硬件和程序:
P17口按下之后是低
按键接触之后的双胎可能是未定的

同时,单片机复位之后的引脚电平也可能是未定的!
你试试加个上拉试试!
不行咱们再想办法

我是个初学者!愚见

网友F:
另外:

换其它口也行!
P0口内部是没有上拉电阻的!

你试试吧

网友G:
编译有什么的问题?

从调试窗口代码来看,怎么都是4C?
编译有什么的问题?

网友G:
看我的编译结果

看我的编译结果

网友H:
随风倒时光

随风倒时光

楼主:
问题解决

谢谢各位!!!!!
从大家的反馈中看出程序是没问题,在排出了硬件问题后在13楼的提醒下在LAOGU网下了个KEIL C 装上,好了。太可恶了,随开发板送出的个软件都不正确,差点毁了我学单片机的积极性。
可惜下载下来的那个有2K程序的限制,那位给个完全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