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

楼主(2007-05-18):
(无正文)

网友A:
任何一本模电书上都有

网友B:
一般看芯片的datasheet就可以了

楼主:
运算放大器是

我使用的运算放大器是反相放大,但是根本不能将小信号放大,应该如何使用运算放大电路进行信号放大,运算放大器是进行的电压放大还是电流放大,我放大的是音频信号,但是没有放大,我用的 是书上典型的反相放大,可是不行 ,我用的是上的典型电路可是根本没用,我用的是双12伏,书上的拿到电路上实际根本不好用。

楼主:
得到

datasheet说的并不很准确,要现场调试时才是准确的,理论和实际相差的很远,你使用运放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问题的

网友A:
把你试验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得到

我用的PROTEL画的,如何贴图啊,怎么贴上去啊

网友A:
提示一下:屏幕抓图,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C:
copy屏幕,然后做成一个jpg文件,上传图片即可

这是最笨也是最可靠的方法,我就这么办。

楼主:
得到

我是通过给一个芯片输出的音频信号给 一比一隔离变压器然后再给运算放大器的,就是上面的那个变压器,我将他们的地隔开了,但是运放没有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