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B20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楼主(2007-05-18):
最近在学校里做了些温度方面的测试,用到了DS18B20这个芯片,,是三极管封装的。。发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位高手研究过帮忙解决下,,,
18B20工作的时候也是有功耗的,有功耗就要发热,一旦发热就会导致芯片测量出的温度值偏大。。。。怎么解决呢,,,
以下是我做过的试验,我早上去实验室的时候马上开机让18B20开始测温度,同时把测量出的数据从串口发到计算机上来做纪录,1分钟测一次。然后我马上关门离开,半小时后回来,发现测出的温度比我才进屋子的时候整整多出了4-5度,我敢确定半小时里一个没人的屋子温度绝对不会变这么多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难道dallas制作这个芯片的时候没做温度补偿类似的工作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误差呢,这叫人怎么用啊,我1分钟才读它一次就有这么大的误差,那要是1秒钟读一次,那么它的误差就会更大啊。。。。。

网友A:
很正常

别说18B20会自身发热,铂电阻热敏电阻等也会发热。
测温元件必须与被测物良好热接触,而且被测物必须有足够的热容量。

网友B:
高4到5度绝对不是DS18B20自身发热引起的

除非你信号线的上拉电阻非常小

网友C:
晕。。。你要监测环境温度,然后比较差值才对啊

楼主:
上拉电阻10K 没有问题吧!!

上拉电阻10K  没有问题吧!!

楼主:
xwj

晕。。。你要监测环境温度,然后比较差值才对啊
可否讲一下,怎么比较差值啊!!!!!!!!!!
谢谢~~~~~~~~~~~

网友D:
哈哈,你的18B20死了没有?

死了以后就比较容易出现这问题了……

网友E:
DS18B20上拉电阻用4.7K

   用PDF推荐的4.7K上拉电阻,至于代码,加上CRC校验,确保读取的流据流数据是真实可靠的,数据转换成显示的温度值也要注意,不要弄错了。软件代码可参考我写的本人写的贴了。
   以前用DS18B20做测试,靠LED太近了,也出现过快速上升的现象,说明这个芯片灵敏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F:
DS18B20本身的温升应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

如果DS18B20能比环境温度高出0.5摄氏度,说明电路有问题

至于DS18B20的物理位置,当然是与置身于要测量点(你放在LED灯旁边,说明你是想测LED旁边的温度值)

网友G:
实际测试结果:

时间:2007.5.20
测试条件:DS18bB20 + MCU + LCD显示
环境:室内气温26度左右
时间从上午9:00到下午20:00,温度显示为26度,中间有波动:25~27度。
结论:DS18B20测试时,芯片本身的发热对温度的检测没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E:
楼主去查程序Bug吧!

   初步判断可能是软硬件的故障啦,不要轻易怀疑芯片的性能,要知道做芯片的知名大公司测试还是比较全面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去看看我的程序和硬件。。。。。
找到毛病后告诉大家。。。。。。。。。。

网友H(2013-11-16):
最后问题找到没有呢?

网友I:
绝对不发热是不可能的,明显发热是不对的

网友J:
不应该,可能电路设计的不对吧,我半分钟读一回,超稳定的,它与被测的物体尽量保持热交换通畅,一秒一次的确能把它读热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不应该,可能电路设计的不对吧,我半分钟读一回,超稳定的,它与被测的物体尽量保持热交换通畅,一秒一次的 ...

30秒读一次,那灵敏度又下降了。

网友K(2014-09-20):
引用 网友D:
死了以后就比较容易出现这问题了……

大神    我这18b20运行几天后  会出现读的数据一直保持不动的情况   重新插拔18b20就好了  会是啥原因呢

网友L:
找个水银或酒精温度计吧,这个可以认为不会“自热”的。

网友M(2014-12-24):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去看看我的程序和硬件。。。。。找到毛病后告诉大家。。。。。。。。。。  ...

问题找到没有呢?楼主。

网友H:
引用 网友M:
问题找到没有呢?楼主。

如果想使18B20不受板子温度的影响,18B20与PCB板之间需拉开一定距离例如0.5米或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