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7-05-18):
两只手指同时在屏上划,可不可以被屏认出来?还是有某些种类或型号的屏才可以?

网友A:
个人见解:

你去银行的终端机上试试,如果那个上性,那么你也行

楼主:
To LS

银行的终端机的应用程序肯定不支持,就算屏本身支持也试不出来。倒是哪位有支持手写输入的触摸屏的,可以试试看用两个点同时划,看能不能被认出来。还请告诉我一声啊。

网友B:
回LZ

电阻电容屏肯定不支持的。。

楼主:
那么超声,红外屏呢,有没有哪位知道的

网友A:
个人见解:

支持4楼的.

网友C:
不行

一般的触摸屏都不行的

楼主:
本来问了些厂商都说没有

想不到峰回路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