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一下485通讯抗干扰一般采用什么措施

楼主(2007-05-18):
请大家讨论一下485通讯抗干扰一般采用什么措施

网友A:
485由于采样差分,本身抗干扰较强

加屏蔽,加校验

网友B:
比较可靠

一般情况下不用加额外措施

网友C:
采用双绞线

用双绞线,优质双绞线传输可以有效的降低压降和共模干扰,线径大的线相对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