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LCD时是不是都加一个电位器调节负压?

楼主(2007-05-18):
 很麻烦啊!

网友A:
我一般直接接个电阻到地,比如1602

楼主:
不是吧,我的那个是128*64,

负压调节直接影响lcd显示的对比度,直接电阻分压就不知道这些值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呢?

网友B:
128*64一般要的

而且不同厂家产品这个电压各不相同。

网友C:
不一定,要看模块内部是怎么接的

偶以前看到的多款12864都是负压单独的引脚,要自己调节负压,有的甚至还要外接负压电路才行;
但后来看公司的产品和不同厂家多次送的样,都是自带负压和温度补偿,模块内就接好并调整好了,外面根本不用接电位器和负压电路

因此,具体怎么接要看你手中实际用的模块而定,你也可以向厂家提特定的要求,一般都有的

网友D:
有的lcd内部已经做好了

楼主:
我买的信利MSC-G12864DGEW

需要电位器调剂,只不过不知道这个电阻比例是不是固定的,如果是的话直接设计电阻分压得了,有时间去试试。

网友E:
加个电位器、保险

    加个电位器、调起来会方便些,有些液晶屏、夏天与冬天对比度不一样,需要自已调一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