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的发错了

楼主(2008-07-27):
/*******************************************************************************************
    key_disp.c
    键盘与数码管扫描显示驱动程序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Adc_Temp.h>

code uchar disp_seg[]=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f,0x79,0x71,0x40,0x00,0xff,0xf3};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全灭, 全亮, P.

//定义显示缓冲区(由定时中断程序自动扫描)
uchar DispBuf[8];            //8位数码管显示的数字码(显示段码的偏移量)

uchar bdata key_flag=0;        //定义键盘状态标志位
sbit key_first_flag = key_flag^0;
sbit key_delay_flag = key_flag^1;
sbit key_valid_flag = key_flag^2;

uchar key_value;            //key_value=0: no key, or key_value=1-8 stand for key1-key8

void DispInit();            //数码管扫描显示初始化
void DispClear();        //清除数码管的所有显示
void DispP();            //显示"P.      "

//在数码管位置x(0~7)处显示字符c(仅限十进制数字和减号)
//void Disp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显示指定位置x(0~7)处的小数点
//void DispDotOn(unsigned char x);

/*
函数:T1INTSVC()
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1INTSVC() interrupt 1    using 1        //    interrupt 3 for T1
{
    code uchar com[]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static uchar key_value_temp, n = 0;
    uchar key_in,i;

    TR0 = 0;
    TH0 = 0xf8;        // 0xfc66:1ms for 11.0592MHz, oxf8cd:2ms, 0xB800:20ms, 0x4C00:50ms
    TL0 = 0xcd;

    P1 = 0xFF;        //暂停显示
    if ( (DispBuf[n]&0x80) == 0x80 )    //带小数点显示
    {    DispBuf[n] = DispBuf[n]&0x7f;
        LED_OUT = ~(disp_seg[DispBuf[n]] | 0x80);//更新扫描数据
    }
    else
        LED_OUT = ~disp_seg[DispBuf[n]];//更新扫描数据
    P1 = ~com[n];        //重新显示

    if(key_first_flag==0)
    {
        key_in = KEY_IN;
        if(key_in!=0xff)    //初次检测到有键按下
        {
            for(i=0; i<n; i++)    //n:当前扫描键
                key_in = key_in>>1;
            if( (key_in&0x01)==0x00 )//若键按下,对应KEY_IN的输入口读入状态位为0
            {
                key_first_flag = 1;//置标志
                key_value_temp = i;//暂存
            }
        }
    }
    else if(key_delay_flag==0 && n==key_value_temp)
    {
        key_in = KEY_IN;
        for(i=0; i<n; i++)
            key_in = key_in>>1;
        if( (key_in&0x01)==0x00 )    //经过一轮扫描后(8*2ms=16ms),第一次按下的键仍被按下
            key_delay_flag = 1;
    }
    else if(key_delay_flag==1 && n==key_value_temp)
    {
        key_in = KEY_IN;
        for(i=0; i<n; i++)
            key_in = key_in>>1;
        if( (key_in&0x01)==0x01 )    //再经过一轮扫描后,按键已释放:则为有效键
        {
            key_valid_flag = 1;
            key_value = key_value_temp+1;
        }
    }
    n++;
    n &= 0x07;     -////////////////////////////-----------------------------------------------------------------------;

    TR0 = 1;
}

/*
函数:DispClear()
功能:清除数码管的所有显示
*/
void DispClear()
{
    unsigned char i;

    for ( i=0; i<8; i++ )
    {
        DispBuf = 0x11;    //0x00;
    }
}

/*
函数:DispP()
功能:显示"P.      ",即最高为显示"P.",其余显示灭
*/
void DispP()
{
    DispClear();
    DispBuf[7] = 0x13;    //0xf3;
}

/*
函数:DispChar()
功能:在数码管上显示字符
参数:
    x:数码管的坐标位置(0~7,0为高位,7为低位)
    y:要显示的字符,c=0~19(仅限十进制数字和减号)
*/
/*
void Disp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0123456789,-,全灭,全亮的数码管字型数据
//    code unsigned char 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00,0xff};

    DispBuf[x] = disp_seg[y];    //Tab[x];
}
*/

/*
函数:DispDotOn()
功能:显示指定位的小数点
参数:x为数码管坐标
*/
/*
void DispDotOn(unsigned char x)
{
    DispBuf[7-x] |= 0x80;
}
*/

/*
函数:DispInit()
功能:数码管扫描显示初始化
*/
void DispInit()
{
    DispClear();

    EA = 0;
    TMOD &= 0xf0;    //0x0F;
    TMOD |= 0x01;    //0x10;
    TH0 = 0xf8;        // 0xfc66:1ms for 11.0592MHz, oxf8cd:2ms, 0xB800:20ms, 0x4C00:50ms
    TL0 = 0xcd;

    TR0 = 1;
    ET0 = 1;
    EA = 1;
}

楼主:
我只知道是保留后3位!

网友A:
呵呵

使N能一直小于8,一直在IF语句中循环,建议楼主好好把单片机课本卡一下。

楼主:
可能不光是 使N能一直小于8吧

n &= 0x07;     -////////////////////////////-----------------------------------------------------------------------;

楼主:
如果只是小于8那干吗不用0x00??????????

楼主:
gai

/*******************************************************************************************
    key_disp.c
    键盘与数码管扫描显示驱动程序
******************************************************************************************/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void DispVol(unsigned char v);
code uchar disp_seg[]=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f,0x79,0x71,0x40,0x00,0xff,0xf3};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全灭, 全亮, P.

//定义显示缓冲区
uchar DispBuf[8];            //8位数码管显示的数字码(显示段码的偏移量)
void delayms(uchar loop)    // about delay time=loop*1ms (little small)
{
      uchar i;
      while(loop--)        // fosc=11.0592MHz
        for(i=0;i<210;i++);
}
void main()
{
    DispBuf[1] = 0x1;    //0xf3;
    DispBuf[2] = 0x2;    //0xf3;
    DispBuf[3] = 0x3;    //0xf3;
    DispBuf[4] = 0x4;    //0xf3;
    DispBuf[5] = 0x5;    //0xf3;
    DispBuf[6] = 0x6;    //0xf3;
    DispBuf[7] = 0x7;    //0xf3;
    DispBuf[8] = 0x8;    //0xf3;
    while (1)
    {
        code uchar com[]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static uchar  n = 0;
        P2 = 0xFF;        //暂停显示
        P0 = disp_seg[DispBuf[n]];//更新扫描数据
        P2 = ~com[n];        //重新显示
        delayms(1);
        P0 = 0X00;
        n++;
          n &= 0x07;

    }

}

楼主:
明白了0x80&0x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