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用89C51的P0口来做LCD12864的数据总线是否可以不加上

楼主(2007-05-19):
(无正文)

楼主:
看来还是要自己实验解决。

不过,还遇到一个问题不解,就是我用的是实验板搭的是89c52与LCD连接的电路。复位我用的是RC电路,我用示波器测量信号时发现波形严重有问题,最后检查是RC复位电路的电阻一端未接地(悬空),但单片机还能正常复位并工作。因为我在让程序运行到某个函数时去控制继电器,继电器也动作了,而且反复了几十次都可以。

网友A:
如果是采用51的数据总线可以不加

但如果你说的数据总线只是传送个数据而不是实际相当于I/O口的话需要加上拉。89S52的复位端本身有下拉电阻,所以你那个电阻不接也能复位,然后工作。好像早期的51那个电阻必须接,现在大部分不用接

网友B:
我用过,要加的!

我用过,要加的!

网友C:
复位最好用典型电路,上拉也有必要

  51单片机复位就照标准电路设计好了,出现异常不必深究,P0口内部没有集成弱上拉,如果外部器件有上拉电路,就可以不加应该也能工作,如果切换成输入,就必须加,建议最好加上,上拉10K电阻,有益无害,何必省掉呢?

网友C:
P0口驱动1个74HC573的经历

  前两天测试一个DEMO板,数据总线只带了1个74HC573,遗忘上拉10K电阻,无法将数据锁存输出,补上后,工作正常。

网友D(2009-07-29):
实验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