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这个电池电量计电路的两个输出功能【图】

楼主(2007-05-19):
(无正文)

楼主:
我要检测的li电池就是想7号电池那种单节的

不是那种堆叠式的,只有电源正负两个接触点

网友A:
电池对外的输出口啊

网友B:
电量计量肯定要采样电流

  跟据电路功能,楼上说得对Pack+、Pack-应为对外输出的电源输出端,RSNS应为采样电阻,用电量大,消耗电流大,分压就高,内部再AD变换成数字量通过I2C向外传输。

网友C:
左边的pack+和pack-是什么信号?

不摆明是电池供电输出口吗?不是信号,是电源线。

楼上 的回复很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