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先出FiFO源代码.各位用用吧.张明峰的书里是汇编的,我的

楼主(2007-05-19):
//////////////////////////////////////////////////////////////////////////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0xFF
#define RECBUFFLEN 8    //Recieve buffer lenth
#define WRAP 0x07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Buf[RECBUFFLEN];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Count;//计数器
extern unsigned char PutFifoPt;//存放指针 rearPoint
extern unsigned char GetFifoPt;//读取指针 FrontPoint
extern unsigned char TempFifo;
////////////////////////////////////////////////////////////////////////

/////////////////////////////////////////
// 函数介绍: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
// 状态:
////////////////////////////////////////////
void InitialFifo(void)//FIFO 的初始化应该是关闭中断,不可重入
{
//    RecCount=0;
//    PutPt = GetPt = &RecBuf[0];
    RecCount = PutFifoPt = GetFifoPt = 0;
}

/////////////////////////////////////////////
// 函数介绍:特殊卷绕FIFO指针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
// 状态:
////////////////////////////////////////////
unsigned char McuPutFifo(void)
{
    //关中断
    if(RecCount==RECBUFFLEN)
    {
        return 0;    //我是在主程序里判断RecCount Fail, FIFO FULL
    }
    else
    {
        *(RecBuf + PutFifoPt) =RCREG;//put data into fifo
        PutFifoPt++;
        PutFifoPt = PutFifoPt & WRAP;// WRAP Point
        RecCount++;
        return !0;    //successful
    }

}

/////////////////////////////////////////////
// 函数介绍:特殊卷绕FIFO指针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
// 状态: 不能使用
////////////////////////////////////////////
void McuGetFifo()//unsigned char *datapt)
//unsigned char McuGetFifo(unsigned char *datapt)
{
    if (0 == RecCount)
    {
        return 0;//fail fifo is empty
    }
    else
    {
//        *datapt = *(RecBuf + GetFifoPt);
        TempFifo = *(RecBuf + GetFifoPt);
        GetFifoPt++;
        GetFifoPt = GetFifoPt & WRAP;
        RecCount--;

    //    TXREG = 0x44;

    }
//return 0;

}

网友A:
支持共享精神……

网友B:
先入先出在很多数据收发程序中都有用到,实在是再平常不

不过贴出来给新手看看也不错:-)

楼主:
数据结构里我就用了这个,xwj可否再说说其它的再平常不过的

链表我都没有在嵌入式中用过,看过一个中断查询用链表的例子。像什么二叉树可能在电子词典里用到。偶是搞仪表和自动控制的,数据结构这方面搞得少,估计会向pid算法,数字信号处理挺进,pwm和电机控制也想搞搞,尽量向工业方向靠拢,这里的附加值比较高

网友C:
再平常不过的数据结构莫过于堆栈了,谁敢说没用过?

楼主:
先进后出的堆栈中断里倒是用到,不过我c,也没有用到

网友D:
是很平常的代码

    FIFO算法是很基本的,做单片机软件时间长了,肯定会用到,将数据写入FIFO队列的子函数最好带上写入值,不要使用全局变量来传递。
  如我所示会更好些:
  bool McuPutFifo(uchar ucWriteData)

网友E:
re:

最近学软件,搬着凳子来听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