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我选款单片机型号呀?

楼主(2007-05-20):
我手里有个产品MCU是用瑞萨M30620FC做的,瑞萨公司网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许多链接总是打不开,下个集成开发环境都下了N个星期了,还是下不来,所以决定换个系列,本来想想直接上ARM算了,可是ARM芯片供电怎么很少见到5V的,高手们帮我介绍款成本差不远,性能不比它差的型号呀?先谢了。

楼主:
瑞萨代理商请与我联系,浙江的最好,上海的也行

瑞萨代理商请与我联系,浙江的最好,上海的也行
瑞萨代理商请与我联系,浙江的最好,上海的也行

                              wuzhishu@yahoo.com.cn

网友A:
用瑞萨单片机要找代理

  瑞萨单片机在北京有代理的,联系他们帮你能解决问题的,如果要改型用ARM单片机可以做到与5V器件进行接口的设计的。

楼主:
版主好

 如果改用ARM,接口电路除用专用的芯片转换之外,可否有较便宜的方案呀,输入与输出要能双向通讯。
哈哈,帮个忙啦,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好办法呀?

网友B:
ST的STR73x和STR75x系列的ARM芯片是5V的管脚逻辑

到ST MCU版面看看吧。

网友A:
Philips公司的ARM单片机有能承次5VIO口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