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板子后,怎样一个调试步骤?

楼主(2007-05-20):
(无正文)

网友A:
re

1.先空板看看电源地有没有短路的
2.把小系统焊好进行调测,电源电源,时钟,通常写个测试程序比较好
3.焊上其他外设,进行外设的功能测试
4.可能遇到各种奇怪的问题,没有统一的公式

楼主:
像这样的ARM板,一版搞定可能性大吗

技术一般,原理图抄成熟的方案,pcb新手画的,第一次画这样“复杂”的板子。
昨天还发现一个粗心失误。
一般几版搞定?

说的一般的情况,一般的情况,大致的情况
,不要说运气问题

网友B:
层层递进、迭代式调试

   楼上说得很对,先让单片机能跑程序就好办了,可用软硬件联合调试。
   我的做法是先让串口通讯工作正常,用串行调试助手+万用表能搞定,再把单片机下程序、如果不跑、检查电源、振荡、复位等关键点,能跑应先让系统叫一声和发光管闪一闪,再往下就是把标准的串行通讯调试用代码简单测试一下,达到这一步,下面就容易了。
   建议首次焊2块以上,便于对照、
   先弄自已最熟悉的和简单的部分,复杂的或新的电路与器件的测试一定要放到最后。

网友C(2008-09-03):
我刚开始不知道怎样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