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的区别

楼主(2007-05-20):
   请问在转换程序中减一和下面这种倒计时有什么区别
到计时你吧查表里面的数据倒过来就是到计时显示的了既如果原来是显示0~9的表格是 DB 0C0H;0
DB 0F9H;1
DB 0A4H;2
DB 0B0H;3
DB 099H;4
DB 092H;5
DB 082H;6
DB 0F8H;7
DB 080H;8
DB 090H;9
改成DB 090H,080H,.....0C0H

网友A:
你怎么老不开窍,就使用计数器减一就行了

显示就自然而然地减一了

楼主:
RE

      谢谢
我已经开窍了
    刚刚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