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编译

楼主(2007-05-20):
我用的是KEIL C51,当我用伟副编译同一个程序时也是出现这种错误。
我建立项目并输入一个用P0口流水灯程序后开始编译(在程序中有调<REG51.H>语句),但是编译却总不通过,系统提示是P0口没有定义,请问,我既然引用了<REG51.H>语句,为什么系统还是说没有定义呢?
初学者,请各位大侠帮助,谢谢!!!

楼主:
补充

对了,系统编译时的错误提示是“UNDEFINED ……P0……”什么什么的,反正程序中有P0的地方就会出现这个错误提示,好麻烦啊!!!急救!!!

网友A:
我也正在学习C51

原来用的是汇编,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网友B:
不要懒省事,把错误提示全部贴出来

undefined 就是为定义

网友C:
不帖程序,大家还需要“猜”?????

网友D:
你在你的工程直接点reg51.h的连接

如果可以打开,看看里面到底有没P0的定义不就是了

网友E:
@

换个reg52.h
再就是在keil目录下的bin里找到C:KeilC51INC里看你一下你的那个库有没有,有的话就直接把你的哪个REG51.H复制到你的工程目录下,

网友F(2009-03-27):
建议你去下载郭天翔视频教程

他网站好像是www.txmcu.com,不是的话就是txm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