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平均滤波法讨论以及我的疑问

楼主(2007-05-20):
1.普通的平均算法要采集n个点才能算得平均值,而该算法采一个点就可以算了。
2。我想问一下,在这个算法中,把最老的元素从缓冲中移去,把最新的元素加入,各位用的是什么数据结构,用链表吗?
3.当电机开始启动时,最开始的缓冲里,如何判断缓冲的数据,已经采集到了有效的数据,因为采样数据不对的话,我输出控制也不对了。例如我要采集4个点算转速,刚开始缓冲里都是〇,我该如何判断呢?

网友A:
用不着链表

用连续的存储单元操作是比较简单的,最初的数据可以先装满了,再进入真正的工作,或者,开始的时候做计数,就是起初有几个数据就用几个,达到定量后,转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