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8-07-29):
哪位兄弟可以帮忙给点意见,我用51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在继电器吸合时经常出现干扰复位问题,经分析是电源问题,各位是否可以给点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资料或者建议,继电器用于控制交流电的,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难处理

线圈两端加一个反向二极管即可.

楼主:
RE

加续流二极管,加了,可是干扰还在的

网友B:
用开关电源呢

在加点耦合电容,应该可以抗的住

楼主:
RE:acmilann

请问这款单片机的型号和价格怎么样?
国内的应用场合怎么样?应用的人多吗?
开发的工具齐全吗?
谢谢1

楼主:
RE:agua4auto

这个当然毋庸质疑了,开关电源当然可以了,但是成本随之增加了

网友C:
用光偶隔离拉

网友D:
光电隔离最好

网友E:
嘿嘿

似乎光偶也解决不了吧?
干扰来自于哪儿呢?这个先要分析一下。

一、来自于继电器吗?有两种可能。
    1、琢磨一下,继电器是几伏的?线圈电流多大?51的腿伸过去,中间经过了什么驱动以后才到了继电器那里?继电器线圈是个感性负载,咣几咣几的加电断电,肯定会产生反向电动势的,这个反向电动势当然属于一种干扰了,如果51的IO腿和继电器线圈的腿直接搞到一起的话(微小型继电器这样搞法是可以驱动起来的),这个干扰就很可能顺着51的IO腿进到51里面去了。如果51的IO腿经过了三极管或者光偶驱动以后再控制继电器的线圈,这种干扰就很难通过51的IO腿进到51里面了,除非继电器功率巨大,通断的时候才会产生强大的无线干扰进到51里面去。
    2、琢磨一下,51和继电器是不是直接或间接共电了?如果LZ的电源太GP了,那么当继电器咣几咣几的加电断电时,就会把反向电动势加到电源上,然后通过51的电源腿和地腿来干扰它。

二、来自于受继电器控制的大功率交流负载,这个分析起来就有N多可能了,LZ没说这个负载是什么,我也就没啥好说的了。

假定LZ51的IO腿没有直接和继电器线圈的腿搞到一起吧,个人窃以为,因为直接或间接共用电源导致干扰复位的可能性比较大。把电源好好搞一搞吧!

楼主:
RE:太阳之母

51通过继电器控制AC220V当然是用三极管驱动的了,我的单片机供电是3V,利用三极管控制12继电器吸合,

网友E:
嘿嘿

1、51用的3V和继电器线圈用的12V,电气上的连接关系紧密吗?比如,3V是不是从这个12V上稳压出来的?
2、220V交流负载和3V之间的关系紧密吗?比如,220V--变压器降压--稳压(再稳压)--3V,是不是交流负载所使用的220V和那个为得到3V而使用的220V接在一起,并且220V交流负载是强感性/强容性的并且这个交流负载时不时的有通有断?
先把交流负载去掉,只留下继电器和51控制,看看只让继电器咣几咣几动作,结果怎样?如果仍然有问题,干扰来自继电器这块,否则,干扰来自交流负载。这是所谓“排除法”
然后可以进一步判断。用排除法。

“当然是用三极管了”,何来“当然”?一定就“当然”?

楼主:
RE:太阳之母

你说的,和我的电路差不多,的确是这样的继电器控制只是控制,火线,零线连在一起,和交流负载确实有关系,但是你的排除法,我不全赞同,因为空载和带负载,其中之一有问题,并不能说明是负载影响的,我的负载是阻性负载,所以这样影响会更小,其实自己的电路的缺点自己还是有些了解的,主要是问题出现在电源上,特别是继电器工作时,更直接影响到电源,导致干扰产生

网友E:
嘿嘿

既然自己都明白了,还浪费大家的时间赶啥?
“特别是继电器工作时,更直接影响到电源”,说明继电器的12V和51的3V偶合很紧。问题明摆着。

网友F(2014-10-27):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用同样的方法和元器件都一样,解决不了问题,谁遇到过给我一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