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不知道哪儿错了.

楼主(2007-05-21):
例子程序运行得好好的,我几乎就是按照例子一句一句照抄过来的,可运行起来就是不行,(编译,链接都通过了)初学,受这种打击!!!!

网友A:
看一下对应的汇编程序就知道了

没遇到过

网友B:
你单步执行看看了

网友C:
在中断里面设置断点,然后单步看运行结果

网友D:
程序没问题

   你的程序没问题,下载到试验板测试也不会有问题,
   问题在遇到中断调试时,必须在中断子函数中加上断点,Main函数全速运行,就会看到P1端口的引脚电平发生变化。
   学好软件仿真,值得提倡。

网友E:
本来就是这样的

全速仿真的时候是不会错的,你应该设置断点再运行就可以了,或者在运行中随机点击暂停,你就会发现每次的值不一样

网友F:
加个变量可能要好一些

51的IO一直没搞太明白,为了不出问题我一般设个全局变量,改变这个变量的值,再输出,不直接读输出PIN的值。

网友D:
用读-改-写指令就能完成。

网友G:
不能直接读完就写,注意符号.

不要把准双向口又入又出,另外应该是位反"!",不是"~"
设一个位变量作为映像.
P1_0IMG=!P1_0IMG;
P1_0=P1_0IMG;

网友H:
9楼自己补充

更正一下
"~"位非,"!"逻辑非

网友I:
菜单

veiw->periodic window update
你可以看到闪动了

楼主:
谢谢各位!

按11楼的试了一下,好了.对软件不熟啊.

网友J:
veiw->periodic window update是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