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老大知道用MCU调节白炽灯亮度?

楼主(2007-05-21):
能不能帮忙画出一个示意调节亮度的电路?

网友A:
要通过可控硅。

要通过可控硅,MCU不能直接调节白炽灯。

网友B:
市场上有成品,浙江产

    曾见某宾馆客房用此装置,用PIC单片机作主控,搞开发的话,自已去研究吧!

网友C:
回LZ

过零中断,启动定时器,定时器中断,IO输出,驱动光藕,驱动可控硅.

楼主:
俺不能用成品

网友C:
有问题

可控硅触发不同步,会频闪,

楼主:
那应该怎么做呢?

频闪产生的详细原因是什么?

网友D:
re:

感兴趣,搬根凳子来听听

楼主:
如下图的电路可不可以?

白炽灯是电阻性质的,还需要过零检测吗?

如果电路可行,程序应该怎么控制呢?

检测到过零后,PWM怎么控制?

如果检测过零,就已经不需要PWM了把!直接控制半周期内的导通时间就可以调节了把?

网友E:
不难

可控硅控制灯光的电路网上不少,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就行。

楼主:
5楼的图纸就我找到的……

要隔离,亮度稳定好象也不大容易啊……

网友B:
隔离要彻底,不然会出大事的

    LZ提供的图纸隔离要彻底,电流从正到负电流要形成回路,方能工作。
网上的东西鱼龙混杂、就看您是否有一双慧眼、去伪存真,为我所用。
   我还是建议你去买成品研究一下硬件,少走弯路,作硬件设计成本比软件成本高,硬件不好做哟!

网友F:
看 moc3041 的手册

楼主:
moc3041好象是很久以前的型号了把?

好象很难买了啊!价格多少啊?

楼主:
看完MOC3041的手册了

但没弄懂它如何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

如图,当MOC3041的PIN2输入触发脉冲后,则等待过零信号,发生过零后,后面的可控硅导通,是不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可控硅只能工作在开和关两种状态,也就是说,这不能实现调节工作电压从而达到调节灯光亮度的目的。

楼主:
坛子里没有人做过吗?

还是大家不屑谈如此‘低级’的东西?

网友G:
我正在做相关的东西

不能使用带过零检测的光藕,可以用MOC3020(TIL3020)驱动双向可控硅,然后需要一个过零同步信号输入单片机,采用四楼说的方法即可。过零同步可参考九楼电路图部分

楼主:
过零检测好象不大好实现隔离啊……

网友H:
建议

1,不能用MOC3041,MOC3041是在过零点导通,你用了的话就只有开灯和关灯,不可以调节亮度;
2,这个跟PWM是两码事,PWM是直流调压;这里是交流调压,通过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改变输出的电压(0v~220v);

网友H:
继续

3, 过零检测不需要隔离,控制可控硅也不需要隔离;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21224118542.pdf

网友I:
好一点的用AC-DC,使用MOS(IGBT)+PWM控制

网友J:
re

学习中,用PWM控制可空硅?

楼主:
TO fushaobing

不隔离的话,能放心使用吗?

网友B:
大家多出主意!

   楼主的这个题目内涵还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多出出主意,到最后,大家每人整一个调光装置给家人用,也是很有趣的。

楼主:
这没问题,如果最后能比较好的解决问题的话

网友K:
做毕业设计?

实在不行我给你个图
你在哪里?

网友L:
我做过

用MCU来控制灯泡的亮度调节,我有做过,具体的方法大体的与楼上讲的差不多,只是我的成本还要少一些,省去了光耦,直接将I/O口连一个电阻至双向可控硅的控制结,同时电路中还要有过零检测,当检测到过零点时,控制可控硅的触发时间来控制灯泡的亮度就可以了,而且灯泡的亮度还是较均匀的

网友M:
PWM当然是用不着

不过控制导通脚有不知道何时过零可怎么办?

50Hz的话

同一点后延20ms最多跨两个周期,能否利用不同周期组合来实现不检测过零而调亮度呢?

楼主:
原来还有一组别的种类的灯光调节,那个比较简单

只需要调节0~10VDC给灯管即可(据说灯管内部自己调节,但没见着具体东西,不讨论它了),现在仅就控制导通角和过零电路谈谈,

要保证安全,所以俺必须要隔离的,那种直接从220VAC取电连接到AD口检测的方式不能用,过零检测误差最好不要太大,电路尽量简单些,俺自己正在画电路,画完了发给大家共享

楼主:
自己画了一个电路图,欢迎大家上来扔砖

电路的目的:充分隔离,成本较低,电路尽量简单,能基本准确检测过零。

变压器使用两个次级绕组,一组整流成+5V给MCU工作,另一路整流成+12VDC给过零电路使用,各位看看实现过零检测是否有问题?

网友N:
楼主的硬件太菜了

不说别的,可控硅的触发电流的回路都没有,怎么流?

楼主:
awey帮俺改改?

请教一下怎么改可控硅的触发?

楼主:
看看加上一个电容如何?

应该可以了把?

如有问题请指教(期望能指出解决办法)

网友I:
都乱了套了

网友N:
贴一个我以前做过的产品图,供参考

注意:电容降压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O:
试试PWM

试试PWM

楼主:
TO awey

你这个是RC降压做的,没有隔离,客户已经明确规定了我这个东西必须要隔离的。

能不能分析35楼的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P:
不要搞得那么复杂

用过零光藕检测过零点,很简单,

用不过零光藕控制,简单来说,用 3021 + bt138 就可以了,

楼主:
TO conwh

+220VDC从哪里来啊?

按照你的图,就是用PWM控制可控硅调节直流电压调节灯光亮度了,过零也不需要了,但这个220VDC不容易得到啊(灯需要3A多的电流)。

楼主:
TO fsaok

3021的数据手册在哪里?

过零光藕检测过零点是什么意思?

不过零光藕控制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I:
220DC就是直接从电源整流就有了,不过能达到近300V

楼主:
超过300VDC的电压,白炽灯能行吗?

会不会降低寿命?

突发奇想:有没有可以自己判断过零调节导通角的芯片,只要用IIC或者SPI什么的发给它需要调节的导通角角度,它自己就自动调节控制可控硅工作。

网友I:
什么脑袋?自己玩吧

楼主:
220VAC整流完了难道不是>300VDC?

这东西本来是我自己玩了,^-^你要肯教会我怎么玩,我必定非常感谢!!!

我又画了一张增加一个简单MCU的示意图,主MCU把需要调节的导通角通过串口发给辅助MCU,辅助MCU直接通过电阻从220VAC上取电判断零点,然后按照接受到的导通角调节输出控制可控硅工作。

这样似乎也可以完成设计,但感觉这有点搞笑,因为主MCU任务本来就不太多,再加一个MCU,就有点太富余了……

网友I:
可控硅的不好,因为对电源的污染较大

滤波输出电压是220X1.41=310。你是做调光输出的,把占空比确定在最大为0.8什么的不就能够满足了。也可以在开灯的时候使用开灯曲线,以保护灯泡的寿命。使用可控硅的最大毛病就是对电源的污染较大。

楼主:
被conwh点了一下,大致明白你的意思了,感觉你的方法不错

但还有些问题需要再请教。

你的意思是把220VAC整流成310VDC后,然后控制PWM的占空比,使输出的最大占空比小于0.8,这样,灯管上面的平均电压<248VDC,在0~0.8占空比范围内调节灯管上的平均电压,就可以实现调节灯光亮度了,而且这样好象也不要过零检测了把?

可控硅污染电网的问题,如果采用过零触发好象没多大关系,如果采用上面的整流成直流后再使用,应该也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把?
你在前面的帖子中提到使用IGBT,我从来没用过这东西,请问一般使用哪个型号?
我大约需要4A左右的负载电流,请问一般选哪个型号比较好?批量采购价格多少?

另外,把220VAC整流成310VDC直流,一般使用的IN4007好象通过电流没这么大把,请问哪个型号的二极管可以胜任这个任务?价格多少?

最后想小声的问一句:这个方法还有谁用过吗?效果好不好?

网友I:
呵呵

这个东西是百试百爽,小功率的IGBT没有用过,你就用MOS管吧,6A450V的大约2-3块吧。整流部分就用桥好了。过零触发不能保证稳定,也就是容易出现闪烁。

楼主:
6A450V的MOS管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个?

我用过STB60NF06只能到60V,帮我推荐一个比较常用的如何?

;;过零触发不能保证稳定,也就是容易出现闪烁。
这句是说可控硅的把?但过零触发都还闪烁,那交流调压岂不是意思不大了!?

成品4A的整流桥(耐压600V)估计得要2块钱,我还是自己选型二极管自己搭整流桥把,要便宜多了.

网友I:
过0触发就是这个波(半波)被导通,也有叫数波法,也是PWM

基本思想,但由于它的频率较低(已经超过了灯的什么惯性了),所以在较低的亮度时,及容易产生闪烁。有什么事你就加我的MSN或QQ吧,著明二姨家的。

网友Q:
楼主的电路图原理性错误。

除了不能控制,还有可能烧东西。

网友R:
学习......

高手好多,学习了...

网友S:
这个是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可以参考普通的调光电路

 原理类似PWM,可以理解为调节占空比
但是可控硅的特性要求在过零点控制,因为每次过零会自动关闭
也可以整流成直流,用PWN控制三极管实现!

楼主:
TO 杨真人

请教是哪张图纸会烧电路?

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另外awey能否讲讲35楼的电路为什么不能触发可控硅?

不好意思,俺第一次用可控硅,请指教一二^-^

你的意思是可控硅的控制端没有电流通路,所以可控硅工作成问题?

请问,就那个电路,如何改能比较简单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N:
没回路,哪来的电流?

小鸟可以停在几百千V的高压线上而不会触电,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T:
感觉这里杨真人厉害。

上面那个图做出来也不好使。但是不能烧东西。

网友U:
这个调光用白炽灯,可能市场过段时间就不适应了

应搞节能灯的调光. 这样搞得才有意义.

网友V:
正打算做这样的东西,顶一下

还没有头绪,听听高人的建议。大家继续说说看啊。

网友I:
节能灯的就不好说了,理论上是调整输出频率就行

如果改变频率,那么电子粉的挥发是怎么个情况?气态(混合的)放电的特性是什么?这要依靠大量的实验。

网友W:
学习

高手如云啊,学习中

网友I:
今儿怎么这么多的人,不会是广告的效应吧

网友C:
这样取过零脉冲

网友V:
没有接触过可控硅,为什么要取过零脉冲?

网友I:
过零触发干扰小

网友X:
调节脉冲的占空比

MCU的IO输出脉冲直接控制可控硅,脉冲的占空比越大,灯越亮,反之则暗。脉冲的周期越短越好,时间长了会闪烁。

网友Y:
楼上用过可控硅?

网友B:
你有,你把它贴出来,大伙看看行不行

  保准灌你个一塌糊涂。

网友Z:
白炽灯要被淘汰

国外已经开始动手了。英国还对更换白炽灯进行补贴。国内迟早的事情。

网友AA:
俺也纳闷

基本可以认为是阻性的灯泡加可控硅控制怎么就会闪,很不好

网友AB:
用MCU时过零检测可以用4M电阻直接接220V

网友AC:
过零后延时0-20MS再去触发可控硅

过零后延时0-20MS再去触发可控硅,则亮度在100%-0%间(理论上)

网友V(2007-07-05):
不知道LZ有没有搞出来啊

网友AD:
很简单的东西

    自己想想就知道了.

网友AE:
用电阻来

不用MUC.用滑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