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汇编指令问题,谢谢~

楼主(2008-07-29):
8051指令集中,ACALL和AJMP指令各有8个

如下:

ACALL
(Pn)

区别只是标注的Pn从P0-P7

不知道 P0-P7指的什么意思?

大家帮忙解答下哈,谢谢咯!

网友A:
ACALL和AJMP指令只有一条,都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书

网友B:
P0-P7指的什么意思

不知道 P0-P7指的什么意思?=要当P看,51=p0,p1,p2,p3
当R看=r0-r7.
1.ACALL,2.lcall
2.AJMP,ljmp,sjmp,jmp

Pn=p0,p1,p2,p3

网友C:
嘿嘿

1楼3楼在说P话。建议把你们的老师往死里打!

网友D:
RE

ACALL 是调用指令,怎么会有PO-P7,后面只可以是一个标号,你看的资料或者教你的人,犯了点小错误而已

网友E:
恩,应该是资料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