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我看一下这个延时程序对不对?

楼主(2007-05-21):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for(i=0;i<200;i++)
        for(i=0;i<200;i++)
           for(i=0;i<200;i++)
}

就这么多,看一下是不是延长200*200*200个机器时间,
谢谢了,

网友A:
I变量怎么用于三重循环

再定义j,k就好了。

网友B:
不对

你只用了一个局部变量i,也就是说在下一层循环中改变了上一层的计数值,当i为200时退出了最下面的循环,同时也退出了上面两层循环,所以实际上只执行了近200次。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循环后需要加上分号.

网友C:
哈哈,肯定不对了!!

网友:
我一直不喜欢这样延时

我一直不喜欢这样延时

网友D:
不可以的

一次循环不只是一个机器周期,反汇看看吧.那样循环也是不对的

网友E:
要习惯于这样写: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for(i=200;i>0;i--)
        ...
}
用于延时程序可能无所谓,用于其它程序,可能效率会好些!

还有,问问题之前,建议先看反汇编,自己找到途径解决问题才会更长进!

网友F:
to

1、缺少变量,只用了i,实际只运行200次;
2、最好用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