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S23问题?

楼主(2007-05-21):
我用的单片机只有一路RS232,但现在要和12个RS232的设备沟通,分时复用可以实现,但不知道用什么切换IC比较好?

楼主:
我以前用的是4052

我原来是用74HC4052来切换的,可是4052只有四组通道

网友A:
再加两片不就行了?

不过还是建议使用485通信,不用切换,给每个设备编一个地址码就行了

网友B:
用三个4052就可以了。我就做过用两个4052的分时复用

网友C:
分选是比较好的

网友D:
如果是带地址的主从通讯模式用些“与”门和缓冲器就可以

单片机的TX接到缓冲器的输入端(12个),这些缓冲器的输出端接RS232接口芯片做为输出;
所有RS232接口的输入变换成TTL后经过与门,再接到单片机的RX端。
这样做是个比较省事的方法。
但是会有一些问题:
   1.各个串口的故障是不隔离的;
   2.单片机发出的命令信息是广播式的,增加设备误操作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