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在函数里面定义以下四个全局变量时

楼主(2007-05-22):
如:unsigned char idata serial_buff_T[32];
  unsigned char idata serial_buff_A[32];
  unsigned char idata serial_buff_Pi[32];
  unsigned char idata serial_buff_Po[32];
是不是89S51里面的RAM空间都被我用完了.以后想再采用全部变量时就会在上面四个全部变量里面重叠?

楼主:
这个问题没有人做过吗》

网友A:
“函数里面定义以下四个全局变量”?

概念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全局变量、局部变量、局部全局变量、C51的DATA、IDATA、XDATA 区?以及编译器编译连接时全局变量、局部变量的地址分配?

网友B:
你可以在KEIL里试试。

网友C:
mcs51才128个空间,那么多的话要扩展吧

楼主:
函数体之外定义的变量不就是全局变量吗?

网友D:
你这不是全局变量

如果是52以上,有256字节的话
你这个并不会用掉全部(只是128字节了)
但要注意,堆栈要占用一定空间
由于你这个是局部变量,所以,空间和其他不冲突的变量是可能重叠的
这个由编译器和编译设置有关

楼主:
比如我在主函数或者子函数之外定义声明的变量,不是全局

是不是要在变量的前面加入extern,岂不成了外部变量?

比如:unsigned char idata temp;
      unsigned char tv;
      unsigned int wds;
 void delay()
{...}
void main()
{...}
如果说上面声明定义的变量不是全局变量,那么如何声明定义变量才成为全局变量?

网友D:
你在函数外面定义的是全局变量

不过你前面说的是在函数里定义,这个就不是了
全局变量么,就不可能和其他变量共享资源了

网友E:
这么多应该定义在外存中.

在内存中定义这么多是不可靠的.
即使你没有其他全局变量.它们也会挤占堆栈空间的,一般的编译系统并不会分辨出会不会挤占堆栈区间.程序运行时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
建议定义到外部存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