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驱动共阴数码管(静态显示)

楼主(2007-05-22):
俺的问题是:是不是需要在595输出级加一个限流电阻(100欧姆)?
因为我用Proteus仿真,发现如果不加限流电阻,数码管段位电流居然到了333mA-----不明白怎么回事?
然后加了100欧姆限流电阻,段电流就只有33.3mA;
加到220欧姆电阻时,段电流是15.6mA;
加到330欧姆电阻时,段电流是10.5mA;
以上全是在Proteus仿真环境下测得.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绝对需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B:
数码管驱动电流能估算

   每个发光管的工作电压在2V左右,5V工作电压下,200欧的限流电阻,工作电流大概为(5-2)*1000/200 = 15mA.
  一般先工作电流在10-20mA就成。

楼主:
我的疑问

用Proteus仿真,如果不加限流电阻,数码管段位电流居然到了333mA,这是怎么回事?
595输出高电平,能输出这么大的电流吗?
Datasheet中描述大概只有20mA而已啊!

不过这么看来,限流电阻是必须要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