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问题出在哪?

楼主(2008-07-30):
小弟用单片机做一个控制器,其中上面有LCD显示屏用于菜单显示,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启动时,LCD显示屏总是在闪,过一分钟左右才能稳定的显示出页面来。而且开过一次机后,再开一次,如果两次开机的时间相隔短的话就不会出现闪的现象,如果两次开机时间相隔长的话就会出现闪的现象。各位帮我看看问题最可能出在哪?

网友A:
全局变量些都初始化好了吗?

楼主:
回zyok

是好的,我觉得程序是好的,以前运行是没有问题的,会不会是在硬件上呢?

楼主:
回zyok

我觉得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吧,因为当连续两次开机时,如果两次开机相隔时间短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闪的现象,当两次开机时间相隔长的话就会出现。所以我觉得问题是在硬件上。但是就是查不出是什么什么问题。

楼主:
高手呢

急啊,,,

网友A:
看看是否是电源问题,LCD有无背光,是否背光电流太大。。

楼主:
回zyok

电源没有问题,刚刚看过。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啊

高手呢?问题还没解决啊。

网友B:
检查LCD显示屏得初始化程序和 电源

楼主:
回xwj

初始化程序是对的,
在出现闪的现象时,测得电源是4.87V,而显示屏的工作电压要求是+3.0V~5.5V

网友B:
LCD的初始化最好是延时后多初始化几次

程序看着对不代表器件就能正确响应...

楼主:
回xwj

我试试看。

网友C:
RE

你在开机初始化时是否有清屏程序,建议看一下软件,可能是延时过长了

楼主:
RE rain_t

这个是有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因为那个程序在另外一个板子上运行没有问题,而且两个板子设计的思路是一样的。

网友D:
嘿嘿

一看就知道,xwj搞过LCD,搞得还很明白,照他说的做吧。
LCD加电以后,内部控制电路有一个“自治性”的初始化,而且这个初始化化比较消耗时间(LCD的时钟源一般就是陶瓷滤波器甚至RC,频率比较低且不那么稳定),当这个内部“自治性”的初始化还没结束就用MCU来做“殖民性”初始化,就可能出问题的。
说到再次加电的时间间隔,短的话,LCD模块上的电源滤波电容电还没放完呢!LCD控制器的特点就是低功耗,

网友E:
示波器测量电源、偏执及背光电压看看

楼主:
RE

我先按大家的建议一个一个去排除吧。。。找不出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