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用到的电阻,电容值

楼主(2008-07-30):
1,2.2,3.3,4.7,5.1,6.8,8.2,10,15,16,22,27,33,47,100,150,200,220,270,330,470,510,560,680,820,910,1K,1.2K,1.5K,1.6K,1.8K,2.2K,2.4K,2.7K,3.3K,3.9K,4.7K,5.1K,5.6K,6.8K,8.2K,9.1K,10K,12K,15K,16K,18K,20K,22K,24K,27K,33K,39K,47K,51K,56K,68K,82K,91K,100K,120K,133K,180K,191K,200K,220K,270K,330K,390K,470K,510K,1M,2.2M
以上是最常见和经常用到的电阻阻值。

精度为5%的碳膜电阻,以欧姆为单位的标称值:

1.0    5.6    33    160    820      3.9K    20K    100K    510K    2.7M
1.1    6.2    36    180    910      4.3K    22K    110K    560K    3M
1.2    6.8    39    200    1K      4.7K    24K    120K    620K    3.3M
1.3    7.5    43    220    1.1K    5.1K    27K    130K    680K    3.6M
1.5    8.2    47    240    1.2K    5.6K    30K    150K    750K    3.9M
1.6    9.1    51    270    1.3K    6.2K    33K    160K    820K    4.3M
1.8    10    56    300    1.5K    6.6K    36K    180K    910K    4.7M
2.0    11    62    330    1.6K    7.5K    39K    200K    1M      5.1M
2.2    12    68    360    1.8K    8.2K    43K    220K    1.1M    5.6M
2.4    13    75    390    2K      9.1K    47K    240K    1.2M    6.2M
2.7    15    82    430    2.2K    10K      51K    270K    1.3M    6.8M
3.0    16    91    470    2.4K    11K      56K    300K    1.5M    7.5M
3.3    18    100    510    2.7K    12K      62K    330K    1.6M    8.2M
3.6    20    110    560    3K      13K      68K    360K    1.8M    9.1M
3.9    22    120    620    3.2K    15K      75K    390K    2M      10M
4.3    24    130    680    3.3K    16K      82K    430K    2.2M    15M
4.7    27    150    750    3.6K    18K      91K    470K    2.4M    22M
5.1    30
精度为1%的金属膜电阻,以欧姆为单位的标称值:

10      33      100    332    1K      3.32K    10.5K    34K      107K    357K
10.2    33.2    102    340    1.02K    3.4K    10.7K    34.8K    110K    360K
10.5    34      105    348    1.05K    3.48K    11K      35.7K    113K    365K
10.7    34.8    107    350    1.07K    3.57K    11.3K    36K      115K    374K
11      35.7    110    357    1.1K    3.6K    11.5K    36.5K    118K    383K
11.3    36      113    360    1.13K    3.65K    11.8K    37.4K    120K    390K
11.5    36.5    115    365    1.15K    3.74K    12K      38.3K    121K    392K
11.8    37.4    118    374    1.18K    3.83K    12.1K    39K      124K    402K
12      38.3    120    383    1.2K    3.9K    12.4K    39.2K    127K    412K
12.1    39      121    390    1.21K    3.92K    12.7K    40.2K    130K    422K
12.4    39.2    124    392    1.24K    4.02K    13K      41.2K    133K    430K
12.7    40.2    127    402    1.27K    4.12K    13.3K    42.2K    137K    432K
13      41.2    130    412    1.3K    4.22K    13.7K    43K      140K    442K
13.3    42.2    133    422    1.33K    4.32K    14K      43.2K    143K    453K
13.7    43      137    430    1.37K    4.42K    14.3K    44.2K    147K    464K
14      43.2    140    432    1.4K    4.53K    14.7K    45.3K    150K    470K
14.3    44.2    143    442    1.43K    4.64K    15K      46.4K    154K    475K
14.7    45.3    147    453    1.47K    4.7K    15.4K    47K      158K    487K
15      46.4    150    464    1.5K    4.75K    15.8K    47.5K    160K    499K
15.4    47      154    470    1.54K    4.87K    16K      48.7K    162K    511K
15.8    47.5    158    475    1.58K    4.99K    16.2K    49.9K    165K    523K
16      48.7    160    487    1.6K    5.1K    16.5K    51K      169K    536K
16.2    49.9    162    499    1.62K    5.11K    16.9K    51.1K    174K    549K
16.5    51      165    510    1.65K    5.23K    17.4K    52.3K    178K    560K
16.9    51.1    169    511    1.69K    5.36K    17.8K    53.6K    180K    562K
17.4    52.3    174    523    1.74K    5.49K    18K      54.9K    182K    576K
17.8    53.6    178    536    1.78K    5.6K    18.2K    56K      187K    590K
18      54.9    180    549    1.8K    5.62K    18.7K    56.2K    191K    604K
18.2    56      182    560    1.82K    5.76K    19.1K    57.6K    196K    619K
18.7    56.2    187    562    1.87K    5.9K    19.6K    59K      200K    620K
19.1    57.6    191    565    1.91K    6.04K    20K      60.4K    205K    634K
19.6    59      196    578    1.96K    6.19K    20.5K    61.9K    210K    649K
20      60.4    200    590    2K      6.2K    21K      62K      215K    665K
20.5    61.9    205    604    2.05K    6.34K    21.5K    63.4K    220K    680K
21      62      210    619    2.1K    6.49K    22K      64.9K    221K    681K
21.5    63.4    215    620    2.15K    6.65K    22.1K    66.5K    226K    698K
22      64.9    220    634    2.2K    6.8K    22.6K    68K      232K    715K
22.1    66.5    221    649    2.21K    6.81K    23.2K    68.1K    237K    732K
22.6    68      226    665    2.26K    6.98K    23.7K    69.8K    240K    750K
23.2    68.1    232    680    2.32K    7.15K    24K      71.5K    243K    768K
23.7    69.8    237    681    2.37    7.32K    24.3K    73.2K    249K    787K
24      71.5    240    698    2.4K    7.5K    24.9K    75K      255K    806K
24.3    73.2    243    715    2.43K    7.68K    25.5K    76.8K    261K    820K
24.7    75      249    732    2.49K    7.87K    26.1K    78.7K    267K    825K
24.9    75.5    255    750    2.55K    8.06K    26.7K    80.6K    270K    845K
25.5    76.8    261    768    2.61K    8.2K    27K      82K      274K    866K
26.1    78.7    267    787    2.67K    8.25K    27.4K    82.5K    280K    887K
26.7    80.6    270    806    2.7K    8.45K    28K      84.5K    287K    909K
27      82      274    820    2.74K    8.66K    28.7K    86.6K    294K    910K
27.4    82.5    280    825    2.8K    8.8K    29.4K    88.7K    300K    931K
28      84.5    287    845    2.87K    8.87K    30K      90.9K    301K    953K
28.7    86.6    294    866    2.94K    9.09K    30.1K    91K      309K    976K
29.4    88.7    300    887    3.0K    9.1K    30.9K    93.1K    316K    1.0M
30      90.9    301    909    3.01K    9.31K    31.6K    95.3K    324K    1.5M
30.1    91      309    910    3.09K    9.53K    32.4K    97.6K    330K    2.2M
30.9    93.1    316    931    3.16K    9.76K    33K      100K    332K
31.6    95.3    324    953    3.24K    10K      33.2K    102K    340K
32.4    97.6    330    976    3.3K    10.2K    33.6K    105K    348K

电容器标称电容值
E24---E12---E6----E24---E12---E6
1.0----1.0----1.0----3.3----3.3----3.3
1.1------------------3.6--------------
1.2----1.2-----------3.9----3.9-------
1.3------------------4.3--------------
1.5----1.5----1.5----4.7----4.7----4.7
1.6------------------5.1--------------
1.8----1.8-----------5.6----5.6-------
2.0------------------6.2--------------
2.2----2.2----2.2----6.8----6.8----6.8
2.4------------------7.5--------------
2.7----2.7-----------8.2----8.2-------
3.0------------------9.1--------------

注:用表中数值再乘以10n来表示电容器标称电容量,n为正或负整数.
主要参数的意义:标称容量以及允许偏差:目前我国采用的固定式标称容量系列是:E24,E12,E6系列.他们分别使用的允许
偏差是+-5% +-10%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