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这样的电源电压(电源和单片机是隔离开的)?

楼主(2007-05-22):
项目产品用蓄电池供电,通过汇众的隔离DC-DC模块转换为12v稳压输出,给单片机系统供电,现在要求检测蓄电池的电压(因为蓄电池电压不是很稳),不知道有哪几种可行的办法,是否需要用隔离放大器,这样的片子一般较贵,我想选择一种成本较低的简单方案呢

网友A:
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

不过测试的时候和蓄电池又会共地了。

网友B:
线性光偶

网友C:
先将蓄电池的电压进行电压频率转换

然后用光耦隔离,这样好像好弄一点

网友D(2009-04-07):
与楼主同感

可是线性光耦真的很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