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12V转5V的片子吗?

楼主(2007-05-22):
(无正文)

网友A:
若是电源用7805

网友B:
三端线性稳压最经济,开关稳压效率高

网友C:
7805行不行啊

楼主:
我用的是AS1117,现在烫的不行

网友D:
多大电流啊

AS1117不行就换7805,还不行就加散热片、贴片的加大焊盘,再不行只能换开关电源了

网友E:
用7805前面可以加电阻,再加一个散热片

网友F:
LM2596-5

DC-DC效率比7805高,当然成本也高了
对电源效率及功耗不大,7805或1117都好

网友G:
7805可以吧

7805可以吧

网友H:
MAX

MAX的一些片子质量不错。就是可能价格贵一点。

楼主:
7805散热大吗?

是不是需要加散热片?

网友B:
是否加散热片由你的工作电流

  12V降5V,压差不算大,工作电流在500mA以下时,估计问题不大,设计时最好整个散热器位置打替补,有益无害的东西多整点到电路板上,心里会踏实许多。

网友I:
7805用12v温度高的不行,效率太低,建议最好不要用。

网友J:
MC34063,彻底解决发热的问题。

但噪音大一点,开关电源的通病,如果你的负载中有音频或其他敏感电路,只能用线性稳压了。

网友B:
TL497也行

  电流小于500mA

网友J:
还有个解决方案,先PWM降压再LDO稳压:

MC34063+AS1117=高效率+低噪声+较低的成本

网友K:
7805不能扛那么大的,稳压管只能扛+3V左右

网友L:
CW34063

用CW34063这是一款很好用的芯片

楼主:
换了7805

比原来还烫!
芯片的高温运行是不是很快会坏啊?
要不会坏的话温度高点就高点吧~!

网友M:
支持LS

CW34063经济,实惠,效率高,发热量小,外围少,电路简单,输入电压范围宽,并可以实现升压降压,输出可调!

楼主:
7805不行

7805不行,加了一个稳压二极管串在电路里,结果二极管烫得不行。我这是温度敏感得东西啊!

网友N:
我用7805的试过,可以的

     我用7805做过一个稳压电源,12V输入,5V输出

网友H:
要看电流大小

还有就是加大散热片,甚至借助于外壳来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