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门禁读卡头存储卡号的问题

楼主(2007-05-22):
在ID卡读卡头中,一般有片大的E2PROM,假设是24C256(非铁电存储器),ID卡号基本是由6位十进制数组成,现在请教,有什么好的排列方法和提取方法,可以在刷卡时候,快速的判别出被刷卡是否存在于读卡头中的E2PROM,如果逐一比对,这个时间肯定是惊人的,我看很多成熟的读卡头在刷卡后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能做出反应,这是如何做到的?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不是这样做滴

正常的做法是,发卡时写入公司、用户信息及加密码
门禁机具通过这个来判断是否有权限开门
不是去找卡号来对,7年前我也像你这样做过一次,反应速度倒还可以,因为那次的只有20张卡

楼主:
谢谢,aibxyz你说的可能是IC卡

由于IC卡本身具有读写功能,所以在发卡时可以将信息写入IC卡,比如该卡相对应的门禁读卡头号,而读卡器只要读出卡里信息进行比对就可以了,如此负担减轻很多.

而ID卡是只读卡,里面的信息就是一串卡号,由电脑录入后通过联网总线下载到相应的读卡器里,如此造成读卡器里需要很多的卡号,如果这个卡号是存在存储器的前面地址倒还好,如果是存在存储器的末端,那么一一比对后这个时间累计就很厉害了,因为24C256的单步操作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我以前见过有位朋友用的就是24C256为存储器,可以存至少1000张卡,还有其它信息,无论读卡器里所存卡号多少,刷卡反应速度基本上感觉不出什么区别,他当时告诉我一种排列方式,但我现在忘了,所以请有相关设计经验的朋友指教,哪怕不是做门禁机,有这种数据存储排列经验的见议也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B:
列表方式,然后快速搜索法

不过这样做法,你的卡号要先排序再存储的方式

网友A:
噢,原来是这个啊

这样的确很麻烦,以前我也碰到过
如果可以,考虑用并口flash加快读取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