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向函数的指针疑问~

楼主(2008-07-30):
    最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通~ 请教一下大家~
    函数C调用函数B,如果C和B中都用到相同的RAM资源~  会不会产生问题呢~   下面是一个例子

void A(void)
{
//若干指令

}
void B(void)
{
//若干指令

}

void C(void (*P)(void))
{
//若干指令
P();
//若干指令

}

void main(void)
{
void (*P)(void);

P=A;
C(P);
//这里C中调用A
P=B;
C(P);
//这里C中调用B

}
上面的例子中,会不会出现所调用函数用到的RAM和自己用到的RAM相同导致
数据出错呢?  用KEILC编译了一个小函数,发现根本没有保护RAM的操作,如下面所示,
RAM的08 09 14H 是不是就被破坏了呢?如果调用函数中也用到了08 09 这样就出错了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是直接调用,调用函数知道具体资源可以避免,但是用指针函数如何处理呢~ 一直想不通,请大家
指点一下~
    1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C:0x008C    8E08     MOV      0x08,R6
C:0x008E    8F09     MOV      0x09,R7
    13: {
    14:         unsigned char arr[10];
    15:
    16:         arr[10] = i;
    17:
C:0x0090    850914   MOV      0x14,0x09
    18: }
C:0x0093    22       RET

网友A:
不会,由编译器保证

楼主:
可以说下大概过程吗

能不能说一下大概原理~  函数指针指向哪个是可变的~  调用函数是固定的~
就这里想不通了~
   可以说一下大概处理过程吗~

网友A:
俺错了

貌似有个reentrant机制。

楼主:
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类似的函数调用的话,应该追寻什么样的规则呢~
DLD2讲解一下啊~

网友B:
KEIL C指针型函数会出问题

一般C编译器是通过压栈来保存局部变量的,但是KEIL C51编译器不是,它好像是通过函数的调用关系来确定变量保存地址的,在LZ的例子中指针函数A,和B是在子程序C中被调用的,但是KEIL C编译却把它当作是MAIN函数调用的。所以在编译连接时会出现错误,造成局部变量被莫名其妙的修改。可以通过编写连接文件改变函数调用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比较麻烦。不知新版本KEIL C51是否已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还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比如强制申明函数为可重入函数。

楼主:
了解了~

    看来还是尽量避免这种应用了~

网友C:
08,09是扩展的R寄存器,你把它看做R6一样

网友D:
在KEIL下会出问题,在GCC下没有研究过。。。

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看过KEIL的资料,楼主的用法肯定会出问题。。。
当使用函数指针的时候,KEIL无法分析CALL TREE,因此采用变量覆盖技术后,函数的局部变量(参数及内部变量)有可能会得到改变。

网友E:
用avr了 最讨厌51的临时变量固定地址的了

网友C:
不对,这里是正确的

这里是挥发性质的寄存器,用完就扔的,和ACC一样。外部都使用R6,R7做入口参数,调用也只影响R6,R7。

网友F:
看看编译器的手册,是否支持函数的可重入

如果支持函数的可重入,楼主就不必担心,否则就要小心为妙。

楼主:
看了,支持可重入~ 但还是不这么用算了~

     做了个小实验~  调用函数和被调用函数都声明为可重入的~ 就没问题了~   调用函数声明为不可重入,被调用函数声明为可重入也不行。
    看来还是不用指向函数的指针好点~   危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