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8051的单片机编程

楼主(2007-05-22):
你们好!我现在有一个课题弄不明白,希望大家可以指点指点。不甚感激!!
我要做的是一个轮速传感器的耐久性实验。用单片机进行监控。有四个轮速传感器发出正玄波信号,通过整定为脉冲方波。然后输入8051芯片。要实现的是,实时监控这四个正玄波信号,并且显示其工作的累计时间。如果其中有一个信号消失,则在一块液晶屏幕上显示:传感器1,不正常。并且报警。如果信号正常,则要显示:传感器1,正常,已工作10分钟。
请问大家能帮我出出主意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其实你自已已将整个流程弄明白了,只差编写程序而已

其实你自己已将整个流程弄明白了,只差编写程序而已

1、使用T0,T1、INTO、INT1可实现四路脉冲输入了检测,T2用于计算正常时间

2、然后根据脉冲的输入,判断哪一路输入不正常。

3、写个液晶驱动在上面正确显示你想要的信息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不甚感激

谢谢楼上的答复,不甚感激。
我的单片机基础不是很好。我现在还不是很懂如何用程序去实现一块芯片对于四个信号的处理。并且那个正玄波信号的频率是有一个范围的。不是恒定的。如何去确定信号是否正常呢,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B:
用一个定时器定时,一个与非门接四个输入,输出接到外部中断,当有外部中断时再判断哪个输入,

楼主:
信号先通过一个多路转换开关再输入8051

四个传感器的信号先通过一个多路转换开关再输入8051
8051怎么判断是哪个传感器发出的信号呢?
请帮忙解释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有没有可以参考的代码吗

各位高手前辈,有没有可以参考的代码吗

网友C:
多路转换开关不有通道选择信号吗?

楼主利用多路转换开关来转接信号似乎不太好,如果脉冲恰好在通道切换时跳变呢

网友D:
用巡检的方法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的答复。巡检的方法?

谢谢楼上老师的答复。巡检的方法?
可不可以具体介绍一下。
顺便再问问各位老师
1,知道轮速传感器输出电压正玄信号的频率大概是多少吗?
2,我这个系统检测周期是多长呢?
3,我决定选用PG12864这块液晶屏显示汉字是否带汉字库呢?

网友D:
建立状态,用时间进行扫描。剩下的就看你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