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读卡器向外辐射电磁波,是通过什么发射的?

楼主(2007-05-22):
是电感发射电磁波吗?
又是什么感应射频卡发回来的射频信号呢?

网友A:
一个电感线圈

网友B:
"射频卡发回来的射频信号"

卡并不返回射频信号,所谓负载调制。
--
对于无源被动卡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经找到答案了

任何震荡的电磁场都会向外发射电磁波

第二个问题答案:“射频卡将自身编码等信息通过卡内置发送天线发送出去;系统接收天线接收到从射频卡发送来的载波信号,经天线调节器传送到阅读器....”

具体实现电路还是不清楚

网友C:
去搜索相关论文吧. 论文里通常有很详细的说明.

搜RFID方面的**。

楼主:
论文到哪里找啊?请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C:
各种数据库呀。我们图书馆的数据库就有好多

楼主:
我不在学校了,也就没有这个数据库了

省图书馆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D:
电感

其实就是一个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