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带AD转换的单片机如何检测负压

楼主(2007-05-22):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的需要外加电路

就是外加反相电路,实际就是要用两路AD,一路转换正常时的正压,一路转换反相后的正压,你自己加负压检测电路,或者用一路AD,但是加切换电路

网友B:
哪用这么复杂

把交流信号抬高到1/2Vref,即可单电压转换,转换完成后可以减去1/2Dmax,即得到正负数据。

网友C:
精度应该将一倍

网友D:
同意

3楼说得不错

网友E:
正负电压供电的AD也许能行

    数字万用表中的AD就能测量正负电压,只是供电要正负两路,大家说还对啊?

楼主:
三楼说的我还是不怎么明白,能说得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F(2013-02-27):
我认为三楼说的不对。虽然可以检测,但线性度差了很多。比较好的方法是分出两路,一路采用精密绝对值放大电路,检测绝对值。另一路采用阈值放大电路,检测正负信号,直接输出到单片机数字输入口。这样进行采样。

网友G(2020-05-21):
如图

Test-IN=5-2*Test-OUT

网友H:
Test-IN=5-2*Test-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