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阻容法测量电容,稳定的正弦波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07-05-23):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的办法是用DDS,或者干脆买个信号发生器算了

网友B:
dds

圈圈你这方法太简单了
呵呵

网友A:
嘿嘿。另外不清楚你的测试情况怎样?还有个专门测复阻抗

AD5933,还有个AD593几忘了,好象是AD5934吧。

http://blog.21ic.com/user1/2198/archives/2006/31798.html

楼主:
兄弟呀,有没有自己可以做的简易的!

楼主:
阻抗法能测量电容应该也能测量电感吧?

网友A:
那你总要说个频率范围呀

楼主:
100-400HZ的正弦波

网友A:
你可以直接使用的你电脑声卡产生这个信号。

找一个叫做show的软件。

要不就用文氏振荡电路做一个。

网友C:
回 稳定的正弦波应该如何设计

用MAX038,或ICL8038吧.

1. 性能特点
(1)电源电压范围宽。采用单电源供电时,V+-GND的电压范围是+10-+30V;采用双电源供电时,V+-V-的电压可在±5-±15V内选取。电源电流约15mA
(2)振荡频率范围宽,频率稳定性好。频率范围是0.001Hz-300kHz,频率温漂仅50ppm/℃(1ppm=10-6)。
(3)输出波形的失真小。正弦波失真度<5%,经过仔细调整后,失真度还可降低到0.5%。三角波的线性度高达0.1%。
(4)矩形波占空比的调节范围很宽,D=1%-99%,由此可获得窄脉冲、宽脉冲或方波。
(5)外围电路非常简单。通过调节外部阻容元件值,即可改变振荡频率。
(6)输出特性

正弦波:幅度约V+/5,输出阻抗为1k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