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悉单片机I/0的内部结构的高手

楼主(2007-05-23):
用单片机I/O控制MOSFET来控制电源的输入开断,发现但MOSFET的G极没接上和理论一致,都是电池电压(3.0V),MOSFET断开的。但如果接上单片机I/O后,一上电G极电压嵌置在1.6V.单片机的I/O没上电应下管FET应该是断开的吧,问什么还会产生分压??

网友A:
内部口线估计有保护二极管

原来一个老师讲过在IC芯片中为了保护口线,一般会在口线与电源间反接一个保护二极管,保护内部电路不被总线上的高压损坏。甚至有些CMOS芯片直接接在TTL总线上就能工作,就是这个原因,总线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