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白菜(恢复)

楼主(2008-07-31):
如何给下列数组 存参数

code unsigned char menu[159]=       //定义1到3位显示数据 用于查表
{

///////////////////////////P00组--//0-18
0,
1,2,3,4,5,6,7,8,9,10,
11,12,13,14,15,16,17,18,

///////////////////////////P01组--//19-56
0,
1,2,3,4,5,6,7,8,19,10,
11,12,13,14,15,16,17,18,19,20,
21,22,23,24,25,26,27,28,29,30,
31,32,33,34,35,36,37,

///////////////////////////P02组--//57-113
0,
1,2,3,4,5,6,7,8,9,10,
11,12,13,14,15,16,17,18,19,20,
21,22,23,24,25,26,27,28,29,30,
31,32,33,34,35,36,37,38,39,40,
41,42,43,44,45,46,47,48,49,50,
51,52,53,54,55,56,

///////////////////////////P03组--//114-141
0,
1,2,3,4,5,6,7,8,9,10,
11,12,13,14,15,16,17,18,19,20,
21,22,23,24,25,26,

///////////////////////////P04组--//142-159
0,
1,2,3,4,5,6,7,8,9,10,
11,12,13,14,15,16,17
};///////////////////////////////()

网友A:
这个要用二维数组……

网友B:
唉...

C语法没入门,先去仔细看书.....

楼主:
卖白菜忘 了还有128BYTE的IDATA没有用晕

楼主:
不用2维数组!

不想用2维数组!因为用的话
每行的数据长度不一样啊!
最短的与最长的相差50多个参数,如果用2维数组不就是让费空间了吗?

网友C:
果然真白菜

网友D:
code char *menu[]={"倒","塌",..."了!!!"};

楼主:
大叔不要笑!我知道是程序存储器

楼主:
不能用指针

网友E:
re

跟着晕......

网友D:
楼主不实在,删主帖太可气...

楼主:
连抄带改

/*******************************************************************************************
    key_disp.c
    键盘与数码管扫描显示驱动程序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hell.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tatic unsigned int ihexs;   //定义进制转换临时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A;  //定义闪烁时间
unsigned char tempB;  //定义闪烁时间
unsigned char tempC;  //P0数据备份
unsigned char bcdData[3];

unsigned char menu_Value=0;            //定义菜单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menu_data_Value=0;    //定义菜单数据计数变量
bit enter_Value=1;                    //enter判断
bit esc_Value=1;                    //ESC判断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pBuf[5];            //(静态变量)5位数码管显示的数字码(显示段码的偏移量)
unsigned char led_shift_data=1,led_shift_enable=0;              //(静态变量)键盘移动变量
code unsigned char com[] = {0x01,0x02,0x04,0x08,0x10};
code unsigned char disp_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f,0x79,0x71,0x40,0x00,0xff,0x73};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全灭,全亮, P
//定义显示缓冲区(由定时中断程序自动扫描)
*/

/*
函数:DispDotOn()
功能:显示指定位的小数点
参数:x为数码管坐标
*/

void DispDotOn(unsigned char y1)
{
//    DispClear();
    DispBuf[4-y1] |= 0x80;
}

/*
函数:DispChar()
功能:在数码管上显示字符
参数:
    x:数码管的坐标位置(0~7,0为高位,7为低位)
    y:要显示的字符,c=0~19(仅限十进制数字和减号)
*/
/*
void Disp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0123456789,-,全灭,全亮的数码管字型数据
//    code unsigned char 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00,0xff};

    DispBuf[x] = disp_seg[y];    //Tab[x];
}
*/

/*
函数:delayms()
功能: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char loop)    // about delay time=loop*1ms (little small)
{
      uchar i;
      while(loop--)        // fosc=11.0592MHz
      for(i=0;i<210;i++);
}

/*
函数:DispClear()
功能:清除数码管的所有显示
*/
void DispClear()
{
    unsigned char i;
     for ( i=0; i<8; i++ )
          {
               DispBuf = 0x11;    //0x00;
          }
}
/*
函数:DispInit()
功能:数码管扫描显示初始化
*/
void DispInit()
{
    P0 = 0x00;
    P2 = 0xff;
    P1 = 0xff;
    EA = 0;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17;
    IE = 0x82;
    TR0 = 1;
    EA = 1;
}

/***************************
   hex to bcd 转换程序
***************************/
void hextobcd(unsigned int ihexs)
{
    DispBuf[4] = ihexs / 10000;
    DispBuf[3] = ihexs % 10000 / 1000;
    DispBuf[2] = ihexs % 1000 / 100;
    DispBuf[1] = ihexs % 100 / 10;
    DispBuf[0] = ihexs % 10;
}

/***************************
//数码管参数调整是闪烁函数
***************************/
void led_shift()
{
    P0=0x00;
    tempA++;
    if (tempA>40)
    {
        P0=tempC;
        tempB++;
        tempA=0x00;
        if (tempB>40)
        {
             P0=tempC;
             tempA=0x00;
             tempB=0x00;
        }
    }
}

/*
函数功能主要是把DISPBUF的值显示出来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用于数码管的动态扫描
// P0 = disp_seg[DispBuf[y]]; 显示索引, 用于标识当前显示的数码管和缓冲区的偏移量
// P2 = ~com[x]; --- 位选通值, 传送到P2口用于选通当前数码管的数值, 如等于0xfe时,
//选通P2.0口数码管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x = 0,y = 0;
    TR0 = 0;
    TH0 = 0xFC;
    TL0 = 0x17;     //定时器
    P2 = 0xFF;        //暂停显示
    DispDotOn(2);   //功能:显示指定位的小数点
    if ( (DispBuf[y]&0x80) == 0x80 )          //带小数点显示
    {
        DispBuf[y] = DispBuf[y]&0x7f;
        P0 = (disp_seg[DispBuf[y]] | 0x80);   //更新扫描数据
        tempC = (disp_seg[DispBuf[y]] | 0x80);//扫描数据数据备份
    }
    else
        P0 = disp_seg[DispBuf[y]];           //更新扫描数据
        tempC = disp_seg[DispBuf[y]];        //更新扫描数据 备份
        DispP(0);            //功能:显示"P0 一定要放到P2后面不然显示不了点
        P2 = ~com[x];        //重新显示
        led_shift_data=1;
    if (x==led_shift_data)    //数码管位选择
    {
        led_shift();
    }
    x++;
    y++;
    if (x>=5)
    {
        x=0;
        y=0;
    }
    TR0 = 1;
}

/*
函数:DispP()
功能:选择高位  显示"P0 显示"P1 显示"P2 显示"P3 显示"P4 ",即最高为显示"Px",其余显示灭
*/
void DispP(unsigned char led_bit)
{
    switch (led_bit)
    {
        case 1:    DispBuf[4] = 0x13;    DispBuf[3] = 0x0; DispBuf[2] = 0x0;    ////0xf3; 0x0; 显示 P00
            break;
        case 2:  DispBuf[4] = 0x13;    DispBuf[3] = 0x0; DispBuf[2] = 0x0;    ////0xf3; 0x0; 显示 P01
            break;
        case 3:  DispBuf[4] = 0x13;    DispBuf[3] = 0x0; DispBuf[2] = 0x0;    ////0xf3; 0x0; 显示 P02
            break;
        case 4:  DispBuf[4] = 0x13;    DispBuf[3] = 0x0; DispBuf[2] = 0x0;    ////0xf3; 0x0; 显示 P03
            break;
        case 5:  DispBuf[4] = 0x13;    DispBuf[3] = 0x0; DispBuf[2] = 0x0;    ////0xf3; 0x0; 显示 P04
            break;
        default:
            break;
    }
}

/*
 led显示主函数
*/
 void Printf_Led(unsigned int LedOut)
{
    DispClear();    //清除LED缓冲区
    ihexs = LedOut;
    hextobcd(ihexs);
    DispInit();        //数码管扫描显示//初始化中断
}

void main()
{

idata unsigned char menu_data[159];    //创建参数存储区

code unsigned char menu[159]=       //定义1到3位显示数据 用于查表
{

///////////////////////////P00组--//0-18
0,
1,2,3,4,5,6,7,8,9,10,
11,12,13,14,15,16,17,18,

///////////////////////////P01组--//19-56
0,
1,2,3,4,5,6,7,8,19,10,
11,12,13,14,15,16,17,18,19,20,
21,22,23,24,25,26,27,28,29,30,
31,32,33,34,35,36,37,

///////////////////////////P02组--//57-113
0,
1,2,3,4,5,6,7,8,9,10,
11,12,13,14,15,16,17,18,19,20,
21,22,23,24,25,26,27,28,29,30,
31,32,33,34,35,36,37,38,39,40,
41,42,43,44,45,46,47,48,49,50,
51,52,53,54,55,56,

///////////////////////////P03组--//114-141
0,
1,2,3,4,5,6,7,8,9,10,
11,12,13,14,15,16,17,18,19,20,
21,22,23,24,25,26,

///////////////////////////P04组--//142-159
0,
1,2,3,4,5,6,7,8,9,10,
11,12,13,14,15,16,17
};///////////////////////////////()

//menu_data[160];
//menu[159];

Printf_Led(menu[menu_Value]);    //显示LED的数值

delayms(1);
    while (1)
      {

        if (P3==0xfe)   //键盘UP//——————等待完善————————//
        {
            menu_Value++;            //菜单偏移
            menu_data_Value++;        // 数据偏移
            ihexs=menu[menu_Value]; //更新显示菜单
        }
        if (P3==0xfd)   //键盘DOWN//——————等待完善————————//
        {
            menu_Value--;            //菜单偏移
            menu_data_Value--;        // 数据偏移
            ihexs=menu[menu_Value]; //更新显示菜单
        }
        if (P3==0xfb)   //键盘enter//——————等待完善————————//
        {
            ihexs=menu[menu_data_Value]; //更新显示数据
            enter_Value=0;                 //关闭 ENTER
            esc_Value=1;                 //打开 esc
        }
        if (P3==0xf7)   //键盘esc//——————等待完善————————//
        {
            ihexs=menu[menu_Value]; //更新显示菜单
            esc_Value=0;                 //关闭 esc
            enter_Value=1;                 //打开 ENTER

        }
//    Key_Initial();
//    KeyScan_Service();
//    Key_Get();
       }

}

楼主:
快写完了,实在是很烂,没有办法,第一次弄,老大吩咐的

网友D:
抄的有两下下~~~继续

楼主:
更新了到(16楼) 板 还没有回来不只到烧到51里结果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