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2512贴片功率电阻发烫的问题

楼主(2008-07-31):
我板上用的2512封装的贴片电阻,额定功率是1W,一开始实际工作功率有0.5W,非常烫,后来加大了一倍阻值,实际消耗0.25W,还是比较烫,最后到了0.15W左右,时间长了也比较烫。后来找来一块别人的成品板,产品上也用了2512的电阻,实际功率在0.1W的时候,时间长了也有发烫的现象,请问这种封装的贴片功率电阻就是这样的吗?为什么离额定功率差这么多,还是有这么大量的热量产生?

网友A:
发热量只和消耗的功率有关

器件功率只表示可以不坏的可承受的功率。

网友B:
贴片电阻在板子上散热情况不好啊

网友C:
晕,发热只跟消耗的功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