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定时器中断会影响外部中断

楼主(2008-07-31):
   定时器T0选择的是方式0,GATE位为0。外部中断选择INT0。我用外部中断读一个时钟信号,有时有一段信号读不到,我反定时器关了就全部都能读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不知道有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研究一下中断嵌套

网友B:
中断处理不能有DELAY之类代码

处理强实时的中断,是不应该加入非实时的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