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乱码问题

楼主(2007-05-23):
求教:我们的液晶12864-12一个铝镁合金的壳子里面(固定螺丝已经加了绝缘垫片),在有强磁场干扰的情况下,液晶混出现乱码。将液晶从壳子上卸下来,在同样的磁场干扰下就不会出现乱码,现在我们壳子已经定下来了,我向请教在不改变壳子的基础上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解决乱码问题。谢谢

网友A:
re

这种情况以前在用1602时也出现过。我的解决方法是注意液晶-电路板-金属壳之间的地连接关系。仅供参考。

网友B:
检查

看电路板的地线是否和外壳接在了一起?切断.

楼主:
补充

谢谢,我整个系统就一个电源系统,用的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的外壳跟金属壳子连到一起,然后接大地。电源地壳子是良好绝缘的,液晶板的正反面都覆的电源地。还是不行,是不是液晶质量的问题,我用的是12864-12

网友A:
re

有示波器的话,测下铝镁外壳相距10cm上两点波形,是否有很强信号存在。再测下电路板上电源和地之间的信号,是否有很强信号(电磁干扰)存在

网友C:
开关电源的外壳是不是接地的

楼主:
补充

外壳上两点相距约20cm的有不到1mv的干扰信号存在,估计不会影响吧,开关电源的外壳单独有接大地端,我们和金属外壳一起连到大地上了,电源时有干扰波形存在,但远离外壳不会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