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高手过路的帮帮忙

楼主(2007-05-23):
这个问题是关于记数器的;下面是我的程序
org 0
jmp start
org 30h
start:
      mov a,#0
      mov p1,#0
;========赋初值完毕=======
      mov tmod,#01010001b
;==========选择记数器======
      mov th1,#0
      mov tl1,#0
;===========给计数器初值=============
      setb tr1;开计数器。
      jb p3.3,$
      clr tr1;如果P3.3口为低那么就停止记数,并关闭计数器。
;============shuchu========
      mov a,tl
      da a
      mov p1,a
      call delay
;========延时====
 delay:
       mov r5,#5
  d1:
       mov r7,#250
  d2:
       mov r6,#200
       djnz r6,$
       djnz r7,d2
       djnz r5,d1
       ret
      end
我用单脉冲给t0口信号,如果p3.3口变低则停止记数并把所记数的值直接用实验箱子上的7个指示灯显示记数值.
但是在做的过程中我发现没记数.望高手帮我分析哈原因!(在做接口实验的时候我也遇到相同的情况,也是无法给芯片赋值后来检查是给的地址口不对,我觉得这个实验可能是我用错了信号输入口,但是我改用t1口的时候也是相同的情况,并没有我想要显示直;我把单脉冲换成信号发生器所产生的信号也不行.)

网友A:
你这是计数器?是想做计时器吧?记录高电位的时间?

      mov a,tl
      da a
这都是哪跟哪的事情?回去好好看看书
      call delay
;========延时====
delay:
       mov r5,#5
  d1:
       mov r7,#250
  d2:
       mov r6,#200
       djnz r6,$
       djnz r7,d2
       djnz r5,d1
       ret

你的程序都跑到哪里去了?

网友B:
TMOD好像没设对

tmod,#01010001b 将T1设为了记数方式

网友C:
哈哈

1.程序结构有问题,MCU程序应该是一个循环的程序.
2.P3.3上电就满足条件吗?
3.8051的DA指令这样用可能不行!
4........

楼主:
急病乱投医,不小心把原程序改了!

昨天一下午就耗在这上面上了,我给的是mov tmod,#00000101b;在发贴的时候把原来的程序改咯,看来真的是晕咯。最后还是出来咯,达到我想要的结果。我原来的程序没有问题,思路是对的;还是一根线的问题,线头接触不好,倒霉的孩子啊!(在做之前我也查过,可能是在插线或者拔线的时候有点生猛。)
回2楼:程序没有跑飞,对于程序跑飞的问题额也很纳闷,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现象,除了程序的逻辑错误外,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以前也不时的遇到跑飞的情况。)麻烦你指点指点。
对于da指令我也不清楚,也麻烦四楼楼主也顺便帮我细讲哈它该怎么用。
小强先拜谢各位了

网友A:
DA A必须是经过运算的

对乱跑的我也分析了一下,第一次调用后,直接返回到DELAY去了,这时第二次返回到R7:R6[BIT7:BIT6],恰好你用延时时,它们都等于0,为此返回到地址0。在第三次调用DELAY,由于栈堆首址与R7:R6重复,并且延时=0,则又跑到地址0了。也就是说你的LCALL是直接返回到0,如此反复。
好好练一下吧,把结构整清楚。
你真是“强盗”操作法

楼主:
谢谢

虽然看得晕呼晕呼的不怎么明白,不过还得谢谢你,我还得生猛得整整结构问题。现在只是个起步阶段,还得好好努力。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