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如何调用汇编程序

楼主(2007-05-23):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讲C语言中如何调用汇编程序的很多,用asm但我试了一下,不行。错误提示是asm没有定义,编译软件用的是keil,我想请问一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编了一个小程序:
#include<reg51.h>
main()
{
 _asm
{
  MOV A,#02H
  ADD A,#01H
}
}

网友:
RE

_asm
{
  MOV A,#02H        换成
  ADD A,#01H
}

#pragma asm
{
  MOV A,#02H
  ADD A,#01H
}
#pragma endasm

楼主:
谢谢

我试过了,这个方法可以,我想请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外存RAN的地址从C语言传递到汇编程序中?

网友A:
去看KEIL的手册

里面有调用规范

网友B:
这是内嵌,不是调用。不同的编译器用法不同

网友C:
也说一句

可以单独写一个.asm 的文件,把它当作一个函数在其它的文件中调用,要了解你所使用的编译器,来确定你在汇编程序中如何入栈和出栈,要符合编译器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