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可以给编个程序 急用啊

楼主(2007-05-23):
那位大哥可以给编个程序 急用啊

用数字电路也同样可以制作定时电路,但利用单片机具有的众多l/O接口、灵活的编程功能,用其制作定时电路,可以在外围元件较少的条件下,对功能要求有更多的选择。笔者用AT89C2051单片机制作了一台带数码显示的定时关灯的床头台灯(见题图),电路原理如图1所示。图中AT89C2051的P1口用作七段数码管的段输出,其中P1.0用作秒闪烁,P1.1~P1.7输出低电平段选信号,其真值表如附表所示。P3.2、P3.3输出高电平的位选信号。采用动态扫描显示方式,P3.2、P3.3用作二个数码管的位选择,P3.0、P3.1、P3-4分别为定时减、开/关灯和取消定时三个功能按键,P3.5为按键鸣响信号输出,P3.7为可控硅的导通截止控制。
本装置使用三个功能按键:(1)开/关灯键,按一下开灯,数码管显示90,秒显示闪动(数码管的小数点)倒计时90分钟后自行关灯;如果未到定时的时间再按一下此键也可关灯;(2)定时减键,每按一下减1 0分钟,减到00时再按又恢复到90分,循环调整;(3)取消定时键,按一下定时功能被取消,数码管显示为两个减号,秒显示停止闪动,只能按“开/关灯键”关灯。
每次按键及开关机时,压电片均会发出声响提示。在不切断电源的状态下(本机未设电源开关),本机对定时设置有**功能,即定时关机或取消定时后,能够记住最后一次设置的定时时间,本机默认90分钟关灯。在设置好定时时间后,本机实际是单键操作,只要开灯后本机即具有定时关灯功能。

网友A:
啥条件啊

网友B:
楼主说明白点

看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C:
凭什么给你编?

学生吧!

网友D: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己动手做吧,遇到问题再来这里问

网友E:
什么要求啊??什么时候要啊。。。

最好你先试着编一下
遇到具体问题后,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哦
祝你~~顺利啊~~

网友F:
LS对

楼上说得很对。

网友G:
不要搞拿来注意,先自己试,有问题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