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通信老出问题

楼主(2008-07-31):
寻求高手指点一夏夏
我用的CPU是ST公司的STR710,晶振为4MHZ,内部倍频到40MHZ,在其自带的IIC接口上外扩了3个IIC芯片,一个温度传器(LM75A),一个EEPROM(AT24C128),一个RTC(ISL1208),他们挂接在同一个IIC口上。问题是:板子刚调试好时工作全正常,工作大约两周后,RTC(ISL1208)就会出现通信不上的问题,而另外两个片子却没问题。还有就是RTC(ISL1208)的时钟并没有出问题,因为一旦能够通信上时,读回来的时间都是正确的;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一旦我生气了用力拍一下我的这台仪器,RTC(ISL1208)和CPU就能转入正常通信状态。
郁闷好久了一直没有根除,等待大虾指点!!!

网友A:
建议把拍机器写到作业指导书中o(∩_∩)o...哈哈

网友B:
虚焊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