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68013在KeilC中进行浮点运算的问题

楼主(2008-07-31):
在KeilC中进行浮点数运算时,发现如下情形:
因为采样计算输入值存在小数部分,故定义为float型。
如:
float a = 3.6;
float b;
…………
void main(void)
{
   ……………………
    b = a * 10;
   …………

发现,只要浮点数参与运算,如上式b=a*10;中的a,运算结果就不正确;
而直接把上式写成b = 3.6*10,运算结果正确。
而在8051上测试时,就不存在上述问题。
不知各位有曾遇到过此类问题否?望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這應該是其它問題

你在b = a * 10;前面設個斷點,看看此時A=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