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D输入到单片机的数据怎么转化

楼主(2008-08-01):
(无正文)

网友A:
标准做法:先转为ASCII格式的字符串

网友B:
先根据参考电压计算出ADC结果实际表示多少电压,然后再显

我的做法是: 电压值(mV)= ADC结果*参考电压*1000/ADC最大值

然后再将这个整数转化为一位位(对10取余把每位求出来)送到LCD显示。这样显示的单位为mV,如果要以V显示,则将小数点定在倒数第三位。

楼主:
不要乘以1000不就表示V了

不要乘以1000不就表示V了,输入的数据只有前12位有效,后4位补0,那最大值应该算多少啊?4096吗

网友B:
乘不乘1000,看你精度要求了。

既然是后面补0,那就直接拿来用,最大值为65536。

楼主:
谢谢

谢谢啦,需要用到查表法吗???
我们老师说可以用查表法来显示数据

网友B:
是线性的数据,不用查表,直接计算即可。

网友C:
查不查表是显示的问题,跟AD转换无关

楼主:
是非线性数据,老师说要一个一个测出来做成一个表

网友B:
那就不用换算成电压了,直接根据ADC结果查表。

建立一张4K的表,够你受的。

通常用半查表加线性插值法。

楼主:
这个也还是要啊

要求要显示电压,还要显示A/D的模拟量,因为模拟量是非线性的,所以要事先一个一个测出来,再制成表,用查表法来显示对应的模拟量。
查表法是不是很复杂啊,没做过都不懂

网友D:
查表是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占用资源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