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电容非要电解电容?瓷片的不行?

楼主(2008-08-01):
一般都是 电解电容 10u 或者 22u,电阻 10k
但是我好像也见过瓷片的,有知道的说说!、
谢谢!

网友A:
瓷片的一般电容量比较小

网友B:
现在这种上电复位电路已经很土了

一般是使用复位+看门狗芯片或者直接选择带复位+看门狗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C:
用瓷片也可以

网友D:
当然可以

51的复位电路没有特殊要求的话用104电容+1M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E:
STC的单片机可以不需要复位电路的。

网友E:
stc的复位做到片子内部了。

楼主:
工控有干扰的地方,内部复位可以吗?

楼主:
stc复位做到片子里了?怎么设置?

stc12c1052 也做到片子里了?
怎么设置?

网友F:
51单片机最小系统复位模块

我用的是电解电容。我觉得用瓷片电容应该也可以!楼主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